细述HMI

楼主(2005-11-25):
二.HMI部件介绍
标准部件(主板、CPU、内存、硬盘、电源…)
液晶面板(LCD Panel)
背光灯管供电板(Inverter)
显示转换板(AD Board)
触模屏系统(Touchscreen & Controller)
薄膜键盘系统(Membrane Keys & Keyboard Translator )

1.液晶面板(LCD Panel)工作原理
液晶面板主要由液晶玻璃板、反光板、导光板、冷阴极荧光灯、驱动电路板以及外壳组合成。
    在两片玻璃基板中间夹住一层液晶单元,前端面板贴了彩色滤光片,后端面板上制作了驱动管。在驱动管上施加电压,液晶转向,让灯管产生的光线通过。经过反光、导光、彩色滤光,最后均匀的在前面板上产生彩色的画面。
Q-VGA (Quarter VGA)            - 320 X 240
VGA (Video Graphics Array)     - 640 X 480
SVGA (Super VGA)               - 800 X 600
XGA (eXtended Graphics Array) - 1024 X 768
QVGA (Quad VGA)               - 1280 X 960
SXGA (Super XGA)              - 1280 X 1024
SXGA+ (Super XGA plus)        - 1400 X 1050
UXGA (Ultra VGA)              - 1600 X 1200
QXGA (Quad XGA)               - 2048 X 1536
液晶面板都有一个标准分辨率
由于液晶本身并不会发光,所以要看清液晶面板上显示的东西,就必须提供光源。
CCFL(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冷阴极荧光灯。为液晶显示面板提供光源,一般是背光,一个液晶面板至少1根灯管,而现在高亮度的液晶面板甚至有多达6根灯管。
CCFL的特点是:体积小,亮度高,寿命长,色温性能好,产生的热量低。
CCFL由Inverter提供供电。
CCFL损坏,液晶面板将没有显示,也就基本上意味着液晶面板的报废。

2.显示数/模转换板(AD Board)
将模拟信号(VGA)转换成液晶面板可接受的数字信号(TTL,LVDS)。
AD板对外会有VGA、DVI、Video、S-Video、Power等接口;对内会有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LVDS(Low-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OSD key、+5V,+12V Power等插口。
AD板的性能直接影响液晶显示的质量。
AD板损坏或不良,将导致液晶显示异常,严重的会不显示。

3.触模屏系统 (Touchscreen & Controller)
触摸屏的工作原理
  当手指或其他物体触摸安装在显示器前端的触摸屏时,所触摸的位置(以坐标形式)由触摸屏传输到触屏控制板,并通过接口(如RS-232串口、USB)送到主机,主机的驱动程序判断转换后,最终在显示器上反映出相应的动作。

(触摸屏分类:
电阻式-根据压力感应点的阻值变化判断位置
电容式-依靠人体的电流感应引起容值变化来判断位置
表面声波式-按被吸收或阻挡的超声波能量来判断位置
红外线式-建立红外线矩阵来检测并判断位置)

电阻、电容式触摸屏的结构:
简单的说就是:在一块玻璃表面粘上2层较透明的薄膜,在薄膜间就是感应点,边上引出电集线和触屏控制板相连。
触摸屏的主要性能参数有:尺寸、透光度、触摸次数、灵敏度等。

电阻式触摸屏和电容式触摸屏的比较:

电容屏的透光率和清晰度都优于电阻屏,但电容屏反光相对严重些。
电容屏手指触摸的准确度和灵敏度要比电阻屏高。
正常触摸寿命,电阻屏大约几百万次,而电容屏可达到几亿次。
电容屏比电阻屏价格高不少。
潮湿的环境电容屏易误动作。
用不导电的物体触摸电容屏时会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