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偶的导线问题

楼主(2005-11-25):
我见到的热电偶导线为什么都是两根很细的象钢丝一样的东西,外面再带上好象是耐热的材料,最外面是金属丝,为什么要作成这样呢,容易短路,接着也不好接,能不能用普通的电线呢,我还见到有的好象导线是两种材料的,谁对这比较熟悉能说说吗?

网友A:
热电偶的导线是专用补偿导线。用其他的线会使传输产生偏差。

网友B:
“两根很细的象钢丝一样的东西,外面再带上好象是耐热的材料,最外面是金属丝”是为了减少传输中的信号衰减和保护导线。

网友C: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和所连接的热电偶具有相同热电特性的廉金属导线,称为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用普通的导线连接,则热电偶参考端温度较高而且不稳定,给测量带来误差。
根据中间温度定律我们知道,热点偶回路中加入补偿导线后,其热电势仅与测量端温度和补偿导线与仪表连接处温度有关,而与参考端温度的变化无关。
使用补偿导线要注意:1,各种补偿导线只能与相应型号的热电偶配套使用;2,正负极一定要分清楚;3,热电偶和补偿导线连接点温度不得超过规定的温度,否则不但起不到补偿的作用,还会带来更大的误差;4,为了便于安装,可以选用多股导线,也可以选用防水,防腐,防火的补偿导线;5,用粗直径的导线和导电系数大的补偿导线,可以减少热电偶回路的电阻,利于动圈式仪表正常工作和自动控温。
补偿导线的线芯材质 绝缘层颜色
补偿导线型号 配用热电偶 正极 负极 正极 负极
SC或RC 铂铑10-铂金 铜 铜镍 红 绿
KC 镍铬-镍硅 铜 通镍 红 蓝
KX 镍铬硅-镍硅 铜镍 镍硅 红 黑
EX 镍铬-铜镍 镍铬 铜镍 红 棕

网友B:
月影孤星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C:
但是排版很不好,没有办法帖上表格呀,请斑竹改进,还有就是“流体控制”版块人气很差的,也不知道罗斑竹干吗的~!~~

网友D:
这是热电偶的特性决定的啊,不过要是有特殊用途是可以定做的,我原先就在扬州的一家热电偶厂家定做过用(里面的导线是一样,但外面用橡胶材料包裹)

楼主:
我现在还是比较迷惑,就是热电偶是两种金属焊接在一起 成一个环形,而应用中是要接测量电路的,把环形给隔开了,电路中是什么东西也不得而之了,参考温度要根据测量电路的温度吗?
另外热电偶的导线能不能前面是一种导线比较耐热的那种(钢丝一样的发亮的那种),后面再接上屏蔽的铜导线,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E:
‘钢丝一样的发亮的那种’应该是镀锡的屏蔽层。目前多数使用场合都采用屏蔽层外再加塑料绝缘的屏蔽线。

网友C:
rittal: 由两种不同金属或合金组成的闭合回路,是最简单的热电偶回路,这两种不同金属或合金的组合就称为热电偶。实际测温中的热电偶一端焊接在一起,称为测量端(工作端或热端)。而另一端接点称为参考端(自由端或冷端)。在工作过程中,将测量端置于测温场,其参考端恒定在某一温度下(通常为零度),然后通过补偿导线与仪表相连。由于热电偶两端所处的温度不同,在热电偶回路就有热电势产生。这就是热电效应或塞贝克效益。
建议你可以看看温度计量方面的书籍,会有收获的。

网友F:
补偿导线都不知道袄?

网友G:
请先找一本关于仪表方面的书籍学习一下!

网友H(2006-04-27):
补偿导线中间加接一段普通导线,那么普通导线后面的补偿导线还起作用吗?

网友I:
最外面是金属丝,是起屏蔽作用,以防外界干扰!

网友J:
在补偿导线中间加接一段普通导线就不起到补偿作用了,补偿导线是热电极的延长线;各种补偿导线只能与相应型号的热电偶配套使用;正负极一定要分清楚;最外面是金属丝,是起屏蔽作用,以防外界干扰!
我公司生产的各类显示仪表可与各种热电偶连接,有需要关心一下。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K:
如果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离大电流的导线比较近.当导线中电流变化较大时,热电偶的测量精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曾经用裸装热电偶测温度.当加热器中电流变化大时,温控器测量的温度总是跳.怀疑是磁场对它有影响,但是电流变化会影响加热功率输出,这样也有可能使实际温度变化.但是在剀装热偶就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L(2006-07-01):
你一看就是个新手。楼上几位讲的很好,你好好学一下

网友M(2006-08-27):
补偿导线可以通过中间接线箱转接吗?有理论根据吗?

网友N:
to:楼上
有,中间导体定律;大意是说中间连接的导体不影响总的电势。具体你可以找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O:
谢谢各位,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I:
下面引用由辽宁仪表工在 2005-11-26 13:37:00 发表的内容:
  补偿导线都不知道袄?
--------------------------------------------------------------------------------------------

网友P:
热电偶一般都应该有屏蔽层 这是常识

网友Q(2007-01-04):
你提到的可能是J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材质是“铁-康铜”,都是接近白色的。金属丝应该是屏蔽层。铁硬、灰白色,康铜软、银白色。区分的方法很简单,拿块磁铁一试便知。

网友R:
主要是屏蔽和补偿作用,这样测温误差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