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11-25):
在下有个问题,在这里向名位前辈请教:
   我在一个系统上使用了 三洋步进电机(N.M),型号是:103H7823-0740,驱动器是Q2HB44MC,我把细分打在100,负载有十公斤吧。在连续运行了两三个小时后,电机很烫,(用手接触后,是受不了的),估计至少有60度左右,但运转还算正常。我问了卖电机给我的供应商,他们讲属于正常情况。
   不知道各位对步进电机的发热是否有了解?我的这个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A:
正常。
如果你的力矩够的话可以将驱动器的电流适当调小一点,这样电机的发热量可以小一些。

网友B:
步进电机,肯定会发热的,热到什么程度算正常,那就要厂家说了算的。

网友C:
60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进口的90度以下都可以,国产的可能会低一点.

网友E:
步进电机发热是肯定会的,只是不能让电机运行在比较高的温度下,因为会对电机及驱动器的寿命的影响的,高温的原因是因为电流太大,就对线圈的寿命有影响,所以电机寿命会低。为什么电流会大呢?一个原因是因为负载太大,电机额定扭力太小导致的,这个时候,你就应该选大一些扭力的电机;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驱动器跟电机的搭配不好,运转电流太大,这时候要调整驱动器中的驱动电流了。我公司是日本多摩川(TAMAGAWA)精机在中国的总代理商,我看你那个三洋的步进电机配的是国产白山的驱动器,我这边有整套都是多摩川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我的邮址是:zhan0754@yahoo.com.cn。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