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常见问题共享

楼主(2005-11-25):
HMI现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工业领域中,并且以其操作方便,画面形象生动,价格的相对合理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对与一个用起来方便,但修起来不便的东东,本人结合在行业中的浅显认识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在各位关公面前也耍一次大刀。由于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实在是太多,大家不妨在这里讨论,本人会竭尽全力效劳。还请更高的虾级帮忙哦。见笑!

楼主:
最近有问EVIEW的屏在离线模拟的时候好好的,但是DOWNLOAD到屏里时很多都是半屏显示或是显示不全,有的还全是英文的。首先要说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一半是所用的HMI的LCD也就是屏本身的问题,很多的用户反映说EVIEW的性能不稳定,经常出些很怪的问题,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性能稳定的产品(EVIEW的人不要骂我)。
在次就是参数的设置问题了,在编辑里最后一项有个系统参数的设置,在这里有整个程序的参数设置,包括密码功能,PLC的选择,及端口,还有有些朋友问的“一机多屏”和“一屏多机”的问题在这里都可以搞定。记住在语言选择里一定要选东方语言。在屏的型号里一定要和你实际用的屏要符合。其他的就根据实际了。搞定!

楼主:
1、 为什么我做的画面中文不能正常显示,显示的却是乱码?
答: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没有选择正确的中文字体造成的,只要选择一下中文字体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EasyBuilder软件中选择“选项/语言/东方语言”;

 2) 在“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选择字体”,在选择字体对话框中选择一个需要的中文字体,比如宋体等等。并且选择字符集为“Chinese-GB2312”。

 3) 存盘,编译,离线模拟,你就可以看到中文字体显示正常了。

楼主:
怎样使用EB500软件和PLC实现在线模拟功能?

答、EB500的软件具有在线模拟的功能。可以在手头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实现与PLC的通讯功能。这样就方便了工程的调试及减少调试时刷新触摸屏的FLASH ROM的次数,大大节约了调试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

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hello_行动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28 13:22:00
    6 如何使用EB500的压缩/解压缩及反编译功能?

答:EB500组态软件具有压缩及解压缩功能,当编写好的程序需要发送到异地时(比如通过mail的方式发给使用者等等),如果使用了压缩功能,就可以在收件人打开程序时,可以很方便的打开。如果没有使用压缩功能,直接将“*.eob”文件发送出去的话,在异地打开时,就有可能因为异地的电脑上没有与该文件同样的图库而打不开的现象。为此需要使用压缩功能。其使用方法如下:

一、首先关闭EB500的当前画面;

二、选择菜单的“工具”->“压缩”,然后选择需要压缩的“*.eob”文件或者“*.epj”文件,点击“压缩”就可以了。

压缩后的文件格式为“*.cmp”的压缩文件,如果要打开的话,操作方式与压缩方法一样,只是选择“解压缩”就可以了。

对于从触摸屏中上传的文件,其格式均为“*.eob”文件。如果需要打开就要使用EB500的反编译功能,将其反编译成“*.epj”工程文件。其操作方法与压缩/解压缩类似,具体如下:

一、       关闭EB500当前画面;

二、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反编译”,然后选择需要反编译的“*.eob”文件就可以了。

    反编译后的文件格式为“*.epj”文件,可以用EB500直接打开。

楼主:
方便大家,同时有助于自己的提高。嘿嘿!

网友A:
不错!另外,有关HMI的基本知识和概念可以到www.chinahmi.com网站的HMI专题中看看!他们虽然目前只有POP-HMI文本产品,但HMI的概念普及做的还可以。对了,网站中"休闲地带”的风光图片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