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的问题,请指点一下。(盼复))

楼主(2005-11-25):
最近在选PLC,查到台达的EX系列还比较符合条件。但是有人指出了一个问题:带模拟量集成的主机,容易出现死机现象。不知道用过台达EX系列PLC的同行或者台达的技术支持是否遇到类似情况,可否指点一下呢。

网友A:
“带模拟量集成的主机,容易出现死机现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关键在于系统的整体设计,虽然笔者没有用过台达EX系列,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模拟量集成的主机运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为了提高维护的方便性,很多系统都采用独立的模块,这样便于更换和维护。

楼主:
to:激情如火
谢谢你的答复!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带有模拟量集成的主机PLC有那些呢?我所知道的只有三个:西门子224XP,松下FP-e,台达的EX

网友B:
我用的是台达DVP14SS+DVP06XA从来没有发现死机现象。
另外,我用6ES7-226+SM235也没有发现死机现象。

网友C:
台达DVP10SX/DVP20EX.

网友D:
硬件和软件程序设计OK就没问题的,放心使用.

网友E:
EX和SX均含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点。
EX:4组输入(10bit分辨率,双极性输入),
   2组输出(8bit分辨率,单极性输出)
SX:2组输入(12bit分辨率,双极性输入),
   2组输出(12bit分辨率,双极性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