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

楼主(2005-11-25):
我有一台LG/1。5KW的变频器出现如下问题,打开电源它不工作,查F是50HZ,DRV是1,ACC是0,地和正,反,急停多好,接线也好,变频器输入是反转,量COM和RW,FW线只有一组通,只要用线短接一下就工作,不短接就不工作,把COM解了,再接好,它就正常工作了,可是只要关掉总电源,第二次启动就和上面故障一样,(急停就不出现,就是COM和急停短接)请各位同仁赐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先把变频器转为面板控制方式,测试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就是您的外部控制回路的问题。

楼主:
可我用面板DRV设了0,还是老毛病,请赐教,谢谢.

楼主:
那位高手教我呀

网友B:
你的控制回路检查了没有,
有故障吗?

楼主:
检查了,CM和RX是通的,COM和FX不通,CM和BX不通,CM是地,FX是反,RX是正,BX是急停

网友B:
CM和RX电压降了没有

楼主:
我没查啊,应是多少?请对我说

楼主:
是不是线阻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