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什么叫共地输入和共源输入

楼主(2005-11-25):
各位大虾:问一个对你们比较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共地输入,什么叫共源输入,什么叫共地输出,什么叫共源输出。能不能画个简单的示意图说明一下。

网友A:
多路信号的吧,我也理解不了,请高人指导!!!

网友B:
这一般是针对放大电路的说法。
共源是说场效应管的源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