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电气接线图的比较详细的标准啊?

楼主(2005-11-25):
书上的资料都是符号,对于线的要求都没有! 请问谁有能给我啊? 谢谢!QQ 22755648

网友A:
什么电气接线图

楼主:
我晕!~
你把关于电气控制方面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目前没有看到过,不过电气制图比较灵活,只要大致与标准相同即可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低压的还是高压的电气接线图,你如果要这样的东东的话,
你还是去找一本关于线路的电气设计手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