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n个经典问题解答之二

楼主(2005-11-25):
21: WINCC--如何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用户密码   1、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   2、在用户DSN页面的用户数据源中找到与当前项目所关联的一项,其名称为“CC_项目名_项目建立日期时间”,记下该项的名称   3、在脚本中加入以下代码:   #pragma code("UseGen.dll")   #include "USEGENAP.H"   #pragma code()   LPCMN_ERROR err; //定义的LPCMN_ERROR型变量,在函数调用中需使用   if (PWGENConnect("CC_ass_04-09-21_16:35:22",err)) //建立与数据库的联接,其中CC_ass_04-09-21_16:35:22用第二步中记下的名称取代   {   if (PWGENChangePassword(GetTagChar("user"),GetTagChar("oldpassword"),GetTagChar("password"),err)) //修改密码,user,oldpassword,password分别为存贮用户名,原密码,新密码的内部变量,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   {   //密码修改成功后的操作,如给用户提示等   }   }   PWGENDisconnect(err); //断开与数据库的联接   4、编译运行程序   5、工作完成   6、与用户管理相关的函数定义存贮在APPLIB目录下的USEGENAP.H文件中,可根据上面示例自行完成添加用户,修改权限等功能。 22:WinCC6.0 中归档时和5.1版本为什么不同了? WinCC V6.0 的后台数据库采用了MS SQL Server 2000,所以归档方式与V5.1 有所不同,它的运行数据存放在数据片段(segment)当中,工程师可以根据尺寸需求组态最大容量或根据时间周期启动新的数据库归档片段。将归档数据连续的写入数据库,单个数据片段的尺寸到达或者时间界限到达时,系统会自动开启另一个数据片段进行归档。当数据片段的总体尺寸达到最大时,最早的数据片段就会被覆盖,重新开始新的归档。 23:WinCC6.0 中如何设定归档周期? WinCC V6.0 版本中的快慢速归档的归档周期界限可以由用户自行设 定,该参数在快速归档属性的第三个标签项中设置。 24:如何计算慢速归档数据库的尺寸? 慢速归档时一条变量归档记录占用32 字节的空间,每个变量以2 分钟为归档周期,一周之内会产生5040 条记录,若有5000 个变量的归档,则单个数据片段的大小计算为: 32×5000×5040=806400000 byte ==> 约等于800MB 考虑到留出20%的余量,设定单个数据片段为1G 所有数据归档期限是两个月,因此所有段的尺寸为单个片段尺寸乘以单个片段的个数, 即:1GB×9=9GB 25:如何计算快速速归档数据库的尺寸? 快速归档时一条变量归档记录占用3 字节的空间,每个变量以2 秒钟为归档周期,一周之内会产生302400 条记录,若有50 个变量的归档,则单个数据片段的大小计算为: 3×50×302400=45360000 byte ==> 约等于46MB 考虑到留出20%的余量,设定单个数据片段为60MB 所有数据归档期限是两个月,因此所有段的尺寸为单个片段尺寸乘以单个片段的个数,即:60MB×9=540MB 26:所有的归档变量都可以计算出它占用的数据库大小吗? 只有周期连续归档的数据才能定量的计算其占用的数据库尺寸,因此当您对应设定的时间期限计算并设置数据库尺寸大小时,需要考虑其他数据归档类型的数据,留出相应的余量。 27:WinCC V5.1 中文版的安装要求是什么? 1)WinCC V5.1 亚洲版只有V5.1 这一个版本,不再有后继版本,WinCC V5.1 亚洲版应安装在Windows 2000 SP2 操作系统上 2) WinCC 的语言版本应和操作系统的语言版本相对应,不建议将中文WinCC 装在英文操作系统上 28: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如何将WinCC的实时数据通过OPC DA记录到MS Access、MS SQL Server和Oracle数据库中? 可以使用WinCC Industrial Data Bridge将WinCC的实时数据通过OPC DA记录到MS Access、MS SQL Server和Oracle数据库中,但是需要授权,分为以128、 512、2K和10K 29:WinCC 能提供的最高变量刷新速度是多少? 对于一般的网络通讯方式来说,WinCC 能提供的最高刷新速度是250 毫秒,但WinCC 采用RawData 归档数据链接的方式可以实现对S7-400PLC 的高速数据采集。 30:如何实现WinCC 高速数据采集? WinCC 采用RawData 归档数据链接的方式可以实现对S7-400PLC 的高速数据采集。原理是PLC 将每个循环周期所采集的过程值(或PLC 以其他方式得到的数据或数据包)以一定的顺序存放在具有一定的格式的DB 块中,当到达一定的数量后,PLC 可以调用系统功能块 SFB37(AR_Send)将这个DB 块主动地发送给WinCC, 然后WinCC 会在后台自动调用标准化DLL 来拆解数据,并将其按时间顺序保存在数据库中。在WinCC 的过程画面中,可以使用在线趋势控件或在线表格控件来查看所采集的数据。 由于是批量传送,可以有效地提高通讯效率,使高速数据采集成为可能,而这时所谓的采集频率就取决于你对保存在DB 块中的各过程值间的时间间隔的定义。可以定义的最小的时间间隔是1 毫秒。但如果是PLC 每个循环周期采样一次,那么定义的时间间隔应大于PLC 循环周期。DB 块的最大尺寸是16KB。 技巧:可以考虑使用多DB 块进行缓冲并添加程序控制DB块的写入和发送顺序,能够实现连续的采集,但要充分考虑CPU 的负载和循环周期。 31:WinCC 高速数据采集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1) WinCC 的版本为 V5.1 或更高 2) S7-400 系列CPU 3) WinCC 站与S7 400 站建立S7 连接(包括MPI,ProfiBus,TCP/IP,工业以太网都可以实现) 32:为什么我无法从WinCC里调用STEP 7 变量? 从WinCC里调用STEP 7 变量的前提条件是,WinCC的项目文件必须是集成在STEP 7项目中的。 在安装所有Simatic 软件前,请查阅软件的安装注意事项,确定操作系统与软件的兼容性。该文档一般位于:CD\Documents\<语言版本>\InstallNotes.chm。 要使用WinCC与STEP 7的集成功能,WinCC和STEP 7必须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必须在安装WinCC之前安装STEP 7。STEP 7 与WinCC的版本必须一致。 33:如何把现成的WinCC项目集成到STEP 7 项目中? 如果你在一台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兼容的WinCC和STEP 7,并且有了一个单独使用的WinCC项目,想把它集成到一个已有的STEP 7项目中去。那么,你必须先添加与集成相关的WinCC组件。把WinCC光盘放入光驱,并启动WinCC的安装程序。添加与集成相关的WinCC组件。 按如下步骤把已有WinCC项目文件插入STEP 7项目文件 1.在STEP 7项目文件中插入一个OS站,然后把它改名为已有的WinCC项目名称。 2.在STEP 7项目里删除因仅插入OS站而产生的WinCC项目文件,其位置在STEP 7 项目文件夹里的wincproj文件夹下,例如:d:\siemens\STEP7\S7proj\STEP7_Integration\wincproj\'Name of the OS' 3.最后在项目复制器里用’Save as’把已有的WinCC项目文件存储到STEP 7项目路径下。项目复制器位于开始菜单项"Start > SIMATIC > WinCC > Tools"。 注意:对于集成STEP 7项目里的WinCC项目,你也可以使用压缩工具(Packer)来归档WinCC项目。

楼主:
34:wincc怎样和s7plc-sim连接?
    要访问PLCSIM模拟软件,必须按如下方法操作,按照以下的顺序来安装程序:
            STEP 7 V 5.x
            PLCSIM V4.x以上
            WinCC V5.x
            选择用户自定义安装。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1及以下版本的用户,在“通讯”组件下,必须选择“S7Dos”和“对象管理器”组件。
            对于SIMATIC WinCC V5
            SP2及更高版本的用户,“S7Dos”是自动安装的。就是说不再需要在“用户自定义安装”下选择该选项。在PG/PC界面上做如下设置:在控制面板中双击“设置PG/PC界面”。在“应用程序的访问点”域中,选择“MPI
            (WinCC)”。在“使用的界面参数”域中选择“<无>”。启动应用程序STEP 7:
            启动SIMATIC管理器
            启动PLCSIM
            打开要模拟的项目或组态一个项目。
            在项目中添加一个OS。
            在PLCSIM中加载项目。
            启动WinCC并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打开已有的项目。
            WinCC
            添加“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到变量管理器。
            在MPI下添加一个新连接。
            右击该连接然后选择“属性”。
            点击“属性”按钮。
            在“连接”标签中指定MPI地址和已在STEP 7中组态好的CPU的插槽。
            确认所做的指定。
            激活WinCC项目。
            进入“开始 > SIMATIC > WinCC > 工具 > 通道诊断”。在“通道连接”下可以显示连接的状态。
            如果连接没能设好:在WinCC资源管理器中的“系统参数 - MPI > 单元”中,启用选项“自动设置”。
            在“系统参数 - MPI > 通道”中,取消“使用PLC的循环读取服务”选项。
            wincc和西门子PLC仿真通讯需要PLCSIM ,先将PLCSIM
            运行,建立一个WINCC项目,使用MPI通讯即可,说白了跟MPI通讯一样,只是PLC是用PLCSIM 在计算机上模拟的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下不能使用输入区(I区),凡是有输入的地方都要用M区来代替
            可以使用输入区(I区),只是有些特殊功能不能用。

35:WINCC-如何使用自定义的对话框实现用户登录?

  在登录按钮中加处以下脚本: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if (PWRTSilentLogin("username", "PassWord"))
  {
  //登录成功后的处理
  }

  其中"USERNAME","PASSWORD"可以用存储用户名和密码的变量替换.如:
  PWRTSilentLogin(GetTagChar("user"), GetTagChar("PassWord"))

  当登录成功时,函数返回值为真;如登录失败,则返回值为假。

36:WINCC-如何使用自定义的对话框实现用户退出?
   实现登陆: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1');
  实现退出: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out();

37:如何把GIF图片放到wincc中?
   首先插入aniGIF.ocx这个ole控件,然后双击它,在GIF属性中选择您需要显示的GIF图片就可以了。

38:如何将低版本创建的项目移植到WinCCV6.0中?
     将项目移植到WinCC V6.0的工作步骤:
     WinCC V6.0与其以前的版本相比在数据组织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为了使在WinCC V5.0 Service Pack2或WinCC V5.1中创建的项目在WinCC V6.0中也能工作,项目数据必须首先通过移植作相应的调整。为此,WinCC V6.0提供了一个项目移植器,用于自动移植项目的组态数据、运行系统数据和归档数据在移植之前,建议为原版本的项目做一个备份。与此有关的信息参见WinCC信息系统中的主题“使用WinCC”>“使用项目”>“复制和归档项目”。
      已归档的文件:如果必须访问先前版本的归档数据,则必须将归档移植到WinCC V6.0。请使用项目移植器移植归档数据和dBASE III归档。
      多用户项目:为了使利用WinCC V5.0 SP2或V5.1所创建的多用户项目在WinCC V6.0中能够正常工作,可进行如下操作:
      移植系统中所有服务器上的单个多用户项目。如果原来的项目使用了多客户机,则分别单独移植多客户机的项目数据。正常操作中的冗余系统,不用取消激活操作就可在冗余系统中对项目进行升级。此时,将按规定的次序升级服务器、客户机和多客户机。章节“在正常操作中升级冗余系统”中提供了有关的详细说明。
      警惕:为了不影响系统操作,必须遵守所描述的步骤次序,且完成所有步骤时不能有任何长时间的中断。
      早于WinCC V5.0 Service Pack 2的WinCC版本:对于早于WinCC V5.0 SP2的WinCC版本所创建的项目,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移植,将系统先升级到WinCC V5.1,并移植项目。安装WinCC V6.0,并使用项目移植器移植项目。

39:wincc6.0中支持ab plc的驱动吗?
  WinCC V6.0将不再提供下列通讯通道:
            Allen Bradley DH DH+ DH485
            Allen Bradley Serial DF1
            Applicom Multi Protocol Interface
            GE Fanuc SNP SNPX
            Mitsubishi FX
            Modbus Protocol Suite
            Modbus Serial
            SIMATIC S5 PMC Ethernet
            SIMATIC S5 PMC Profibus
            SIPART
            可以用OPC来替代。某些通道需附加件的支持。
40:WINCC的授权坏了,显示“Authorization SIK/SIMATIC WINCC RT 128 PowerTags is faulty.”,重新安装显示已经存在此授权,请问要怎么处理?
    可以询问原来的销售商索要一个激活码,可以在authorsw中manageauthorization中右键单击选择“recover autrorization”输入激活码激活授权即可。

网友A:
兄弟,我受益匪浅!谢谢!
顺祝工作顺心!

网友B:
我真的很佩服楼主的有这么多的实际经验啊,我打算也加入这一行!!!

网友C:
真的很不错,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D:
辛苦了!十分感谢!

网友E(2006-06-16):
谢谢!祝您工作顺利!

网友F(2006-10-31):
 学习的好资料,太感谢了

网友G: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H(2006-12-31):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I(2007-03-10):
请问为何归档的历史趋势图显示不出来,而在线实时曲线可以显示历史趋势,一翻页再回来就没了.是归档设置的问题还是归档数据量的问题啊!?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J:
谢谢楼主,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K(2007-04-27):
我们与你同行,先保存了哈,衷心的感谢你

网友L:
可以给我一份吗? yunhai2006@163.com

网友M(2007-07-16):
留着以后学习用了,太感谢了

网友N:
看来WINCC是十分之不友好,写这么多脚本去实现这么简单的功能!“创世纪32”就友好很多,很多功能都预设好,很简单和很省事,用过“创世纪32”的工程师们,请给一些意见吧!

网友O(2007-08-18):
多谢一些热心的网友使我们受益!

网友P(2007-11-28):
我很佩服激情如火,我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最近遇到问题实在不懂,激情如火,我能加您为好友吗?帮帮我,我跪下来求您了,帮帮我,我的QQ是94186725,请一定帮我啊!

网友Q:
刚接触WINCC,比较难,幸好有你的指点.谢了

网友R:
都整理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S(2008-02-15):
激情如火工控积分最高的人吧。

网友T(2008-12-18):
激情如火多谢!!!

网友U(2010-01-26):
谢谢楼主,受教了,顶一个!

网友V(2018-05-18):
顶一下,不错,看了受益非浅,要继续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