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5-11-25):
我做电气设计两年时间,如今在改造设备中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原来是用单板机作操作系统的,采集压力信号为AC0-20mA.现在改成SIEMENS S7-200的PLC控制。但是在不换传感器情况下。如何将AC0-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DC0-20MA信号?我听人家说,都一样的。直接用上去得了。但是我并不放心。AC0-20MA和DC0-20MA区别在那里?
              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连,但是测量不准确。

网友B:
你原来的压力传感器输出应为直流0到20毫安,可用万用表测量。如确认是直流就可接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