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1-25):
一台SEW的变频器,运行控制正常,就是有时输出频率比fmin还要低,我fmin设为12HZ,它却常跑在6.10HZ上运行,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B(2008-12-20):
mdx61b变频器说明书的两个压缩怎么解压?麻烦告之!谢谢!

网友C:
帮帮我。MCF41A资料下载

网友D:
可能是SEW的变频运行时受到外部干扰或瞬间供应的电源电力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