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丰

楼主(2005-11-25):
一台惠丰15KW在初始化后输入参数时死机了,当时在F18里输入1.6,机子上马上显示1.60,并且不停闪烁,其他不能输入,请问是仕么问题???

网友A:
断电后重新上电,再把参数初始化也就是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B:
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变频器一般很少会出现死机的,可能是你在设置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
一上电好象就开机了,不能初始化

网友A:
一上电显示HF大约2秒钟后,显示0。按方式键显示F0,按设置键显示88。如不是这样,可能为面板坏或电脑板通讯集成块坏。不过我还是感觉是机器好像没有问题。

楼主:
关键是参数不能调出,因为,一上电显示HF后,马上跳出频率1.60!其它想输入参数,但会重新跳回1.60,不能更改.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