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通讯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5-11-25):
请教各位大虾,台达PLC通讯电缆的接线图,邮箱zhushi315@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电脑:9pin                       PLC 8PIN
        2--------------------------5
        3--------------------------4
        5--------------------------8
1 4 6短接 7 8短接

网友B(2008-04-14):
不对吧,PLC边的5。4。8你是怎么定义的,我照做,不能通讯!

网友C(2008-06-26):
买一根也没有多少钱吧

网友D:
不用短接也可以的

网友E:
80元一根,很多地方有卖

网友F:
不用80,30就行啦!!!还有接头简图

网友G:
到中达电通网站上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