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取得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值

楼主(2005-11-25):
用SQLSATISTICS这个函数想取得外部数据库ACCESS中一段时间比如15分钟内的最大值,怎样实现函数中的选择表达式,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A:
把整型时间写入ACCESS数据库,然后把15分钟换算成秒,起始时间+15秒的时间就是结束时间。选到这段时间后,就可以用SQLSATISTICS()来取了,或都降序排列,来取第一个值也可以。

楼主:
TO 云飞风扬 谢谢你的指点.我想我把问题没有说清楚,这个15分钟是循环的,不是只有一次.其实是这样的:系统等待14分50秒后启动,同时数据库也打开,运行10秒后关闭,同时数据库也关闭.然后又等待14分50秒后又开始运行,这样的循环.现在我想得到数据库中每个10秒钟内的最大值.还请您指点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用其他的方法可以实现吗?请哪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B:
设一个变量存最大值,如果比它大就替换

楼主:
谢谢 周公,能不能说的具体些啊!

网友A:
那你就取10秒的统计值,记好启始时间,然后再加10秒就是所选的数据集。然后再统计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5-08):
if x2>x1 then max=x2; endif
return 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