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里如何实现跳出同一种面板控制,不同的所连接的变量是其对应的设备?

楼主(2005-11-25):
像水处理工程,有很多泵需要在画面上手动启动,做很多的按钮不美观.如何实现通过跳出的小面板里启动/停

止与复位,甚至监控参数也可以显示在里面.是用结构变量吗?怎么实现,请教,哪位高手如有简单的例子,发给

我,不甚感谢crazyyin001@hotmail.com,白天一般在线.我做的几个项目里都是WINCC简单的应用

,希望在西门子领域跟大家共同进步,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A:
先做一个画面包括电机控制所需要的内容,然后可以把对应泵直接连到这个画面,这样画面上想没有按钮都行

网友B:
做画中画,WINCC中有个画面应用智能控件,很简单。

楼主:
点击不同泵,跳出同一个面板,只是不同泵链接其对应的变量,需要建立结构变量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心心心草在 2005-11-25 20:19:00 发表的内容:
  做画中画,WINCC中有个画面应用智能控件,很简单。
--------------------------------------------------------------------------------------------
请教

网友C:
把你主画面上做泵的图画连到子画面上,当点击时跳出子画面,子画面上做电机的一些操作(启动、停止、各种信号。。。。)

楼主:
大家误解我的意思:我只做一个画面,不同泵都是连接这个画面,只是一组变量变成对应的泵的

网友D:
应该用脚本实现,这样你的相近画面可以只做一个,用别的办法似乎不行,而且WINCC这东西是消耗资源很厉害的,用脚本吧。顺便练习以下VB和C语法

网友E:
用脚本可以实现的,语句很简单的,用strcat,strcpy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请教楼上的,应该也需要用到结构变量吧??

网友E:
用不用都可以,用的话以后做起来简单

网友F(2006-02-10):
不用结构变量,用指针就行,做个判断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主要是在同一个界面上有很多泵、阀门等设备,我现在的处理办法是做一个新的设备控制界面,点击某设备后进入设备控制界面,设备的状态还是在设备的显示界面上

网友H:
使用画面模板和画面实例可以实现,还要建结构变量,帮助文档中有介绍。

网友I:
用间接寻址的方法吧。
下面是西门子官方论坛里面有人贴的方法了可以参考,我已经用这种思想实现了楼猪的要求了。

要进行间接寻址必须定义一个动态字符串变量。此字符串变量包含了另一个变量内容可导致属性被修改的变量名。改变这个字符串变量中的名称,就可动态访问不同的变量。
举例:
1.创建一个新项目。
2.创建一个字符串变量"var_string"和一些变量类型为整型或浮点数的变量"var_1"..." var_x"。
3.在图形编辑器中打开一幅新图。
4.在图中放置一些I/O 域"IOfield_1"..."IOfield_x"并将它们与整型或浮点数变量链接。这些I/O域是为了输入测试数据。
5.将另一个I/O域"IOfield_string"放置在图中。将此域与字符串变量链接。这个I/O域是为了输入要显示的变量。 注意事项:确保在对象属性中"Input/output"的"数据格式"属性设置为"String"(字符串).
6.将另一个I/O域"IOfield_output"放置在图中。同样将此域与字符串变量链接,间接寻址的复选标记激活。这里在对象属性中将" Data format"属性设为"Decimal"。
7.保存图形和项目。
8.在I/O域"IOfield_1"..."IOfield_x"中输入不同的整型和浮点数值。
9.然后在I/O域"IOfield_string"中输入希望显示在I/O域"IOfield_output"中的内容的变量名称。

网友J:
做一些隐藏画面

网友K:
你的这种情况,只能用脚本方法来实现。但是脚本多了会影响速度,占用很多资源。建议你采用多画面的形式比较好。

网友L:
用脚本一定可以实现,我想试试

网友I:
建议去看看《深入浅出西门子winccV6》。里面介绍了一种方法,也就是建立一个结构变量,用picturewindow的变量前缀这个属性来实现画面重用,我今天test了一下,很好。推荐!!!
比我前面说得用间接变量更优越,因为这种方法是每个设备都可以弹出一个窗口,互不影响!!!

网友M:
用C脚本可以实现的,我们公司就是用的你说的方试启动泵的,很单简的

网友N(2007-08-01):
我要在01.PDL下如何创建一个画中画方式呢?在01.PDL画面中,分别有8个装置,标有“1#,2#...8#”,要求是运行时鼠标点中“1#”时,弹出小的画面1cb.pdl,同理在小的画面1cb.pdl中做一个退出按纽,点中时退出小画面。我一开始选中“1#”,通过属性-》事件-》创建连接到1cb.pdl(常量);目标是“当前窗口”下的“画面名称”结果运行起来后就出问题了,弹出的画面(要求很小的画面)竟然占了整个空间?再就是那个1cb.pdl“退出按纽”应该如何设置?
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呀!我的邮箱shaoyu2005abcd@tom.com
万分感谢!

网友O:
我做的所有操作画面都是版主所要求的,也不是高难度啊,变量当然是用结构变量的。调用弹出画面是付给画面TAG前缀用结构变量名即可。

网友P:
你好:
    我是一名在校大三的学生,在此期间我正在学习西门子WINCCV6这个软件,安装软件已经装好了,现在只是参考一本书在学习,请您指教:
在图形编辑器上建一“输入输出域”和一个圆,要求输入输出域和一个内部变量相连,通过改变输入输出域的值,圆随坐标X在动。
  请问:内部变量只是在“内部变量”上右击,然后在快捷单上新建变量创建,然后进行联接就可以了吗?
  我按上述过程操作,可以显出运行的界面但是给“输入输出域”写入数时,圆并不动。
  我后来练的几个例子中,只要是涉及连接内部变量的按钮或开关,在运行界面中都不能动作,不知为什么,请您多多指教!!
  谢谢,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Q:
我新建了一副小画面(300×300)原默认的是(1024/728),但我在其他画面做一个点击按钮时,点击后,那个小画面全屏。请问怎么处理?有人说用智能对象中的画面控件,可那个画面控件的名称必须要有,而且还在正中间(想把名称放到最左上角),难看死了。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R(2010-02-04):
受益匪浅啊,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