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单向控制电路的接法.

楼主(2005-11-25):
两个按扭.一个接触器.能开能停.大家讨论一下接错线及出现故障的现象?
可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电路.现场查线有可能也会忙你一头汗!

网友A:
呵呵, 我这里也出现这种情况,是一条流水线刚安装时供应商给我安装,按起动按钮时只有点动,我也是查了好久才知

网友B:
请问谁能帮我讲解05年电工数模建赛试题A~!
谢谢~!

网友C:
这个应该不会太难吧

楼主:
如果按扭与接触器都接线正确!之间有三根连线.6种连线方式.4种错误.一种特殊.一种正确!
如果按扭与接触器的接线有错误哪?会有多少情况那?
一般是眼高手低.大家要明白.

网友D:
我就是做流水线的

网友D:
就是正反转那个哟.有种接发呀!不要那个停止.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呀.

网友E:
用自保点,断控制回路实现

网友F:
TO 楼主

真心交个朋友
我不是学电的,平常工作中用到,想找一位师傅、朋友

楼主:
谢谢.有问题可以拿到论天谈大家来讨论.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家相互学习吗!众人拾柴火焰高吗!

网友G:
我想不会应该太难!

网友H:
就这么个小电路怎么还需要忙啊?故障点也就那么几处,两分钟搞定的小问题。

网友H:
就这么个小电路,连热继加上不过四个元件,2分钟内绝对应该找出故障点的,有什么麻烦那。

楼主:
看起来容易.到现场就不那么容易了!举个例子.
一条小型流水线.几十台设备.有自动和手动.有专门控制间.手动单台单向起停.没有接触过.给你标准图纸.

网友I:
哈哈 太简单了吧? 还是ASDN 的题有点意思。

网友J:
有点简单哦 .出现问题也可以很快搞定

楼主:
请看看这个电路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993

网友H:
只要是手动但台起停有标准图纸,非常简单,不关有没有接触过,只要你知道控制柜在哪儿,哪个继电器是你所要找的就好,不启动无非有没有控制电压、停止按钮开路、启动按钮开路、热继动作、线圈开路。只有点动如果是标准线路的话表示停止、启动按钮、热继电器、线圈没有故障,剩下的只有自自锁电路一跟线一对触点而已。有什么难的?

网友K:
可以搞定的吗?在下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画电路图的 软件最好是简单点的好,拜托了....

楼主(2006-06-13):
电工朋友认为是最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