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技术论坛问题答复汇总1

楼主(2005-11-25):
关于工业自动化应用Zigbee 技术讨论的若干问题的回复
版主在网上介绍了Zigbee技术后,我们收到了许多来信来函,问到有关Zigbee技术的若干问题?
我们准备分几次答复,现将部分问题答复如下

1.    Zigbee是怎麽来的?
2.    Zigbee到底是什麽?
3.    Zigbee的传输速率有多块?
4.    Zigbee技术为什麽要使用网状网通信方式?
5.    什麽是自动组网?
6.    什麽是动态路由?
7.    Zigbee采用直序扩频通的信方式有什麽好处?
8.    Zigbee使用的是2.4G免费频段,这是什麽意思?
9.    Zigbee是否只适合于近距离通信?
10.    由于Zigbee网络仅只是一个局域网,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远距离遥测遥控怎麽办?
11.    为什麽说Zigbee技术主要是应当今工业自动化,对可靠的无线数据传输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产生的?
12.    Zigbee 和现有移动网(GPRS,CDMA-1X)有什麽差别?
13.    Zigbee和现有的数传电台又有什麽区别?
14.    我们作为一般用户,如何利用Zigbee来解决我们的具体问题?
15.    Zigbee网络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应如何?

1. Zigbee来源于兰牙:
  在蓝牙技术的使用过程中,人们发现蓝牙技术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仍存在许多缺陷。对工业,家庭自动化控制和工业遥测遥控领域而言,蓝牙技术显得太复杂,功耗大,距离近,组网规模太小等,……而工业自动化,对无线数据通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且,对于工业现场,这种无线数据传输必需是高可靠的,并能抵抗工业现场的各种电磁干扰。因此,经过人们长期努力,Zigbee协议在2003年中通过后,于2004正式问世了。

2. Zigbee就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高可靠的无线数传网络:
Zigbee是一个由可多到65000个无线数传模块组成的一个无线数传网络平台,十分类似现有的移动通信的CDMA网或GSM网,每一个Zigbee网络数传模块类似移动网络的一个基站,在整个网络范围内,它们之间可以进行相互通信;每个网络节点间的距离可以从标准的75米,到扩展后的几百米,甚至几公里;另外整个Zigbee网络不仅可以“无限”扩展开来,而且还可以与现有的其它的各种网络连接。例如,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北京监控云南某地的一个Zigbee控制网络。

  不同的是,Zigbee网络主要是为工业现场自动化控制数据传输而建立,因而,它必须具有简单,使用方便,工作可靠,价格低的特点。而移动通信网主要是为语音通信而建立;每个移动基站价值一般都在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个Zigbee“基站”却不到1000元人民币;每个Zigbee 网络节点不仅本身可以与监控对对象,例如传感器连接直接进行数据采集和监控,它还可以自动中转别的网络节点传过来的数据资料; 除此之外,每一个Zigbee网络节点(FFD)还可在自己信号覆盖的范围内,和多个不承担网络信息中转任务的孤立的子节点(RFD)无线连接。

  每个Zigbee网络节点(FFD和RFD)可以可支持多到31个的传感器和受控设备,每一个传感器和受控设备终可以有8种不同的接口方式。可以采集和传输数字量和模拟量。

   Zigbee技术的应用领域:
  Zigbee技术的目标就是针对,工业,家庭自动化,遥测遥控,例如灯光自动化控制,传感器的无线数据采集和监控,油田,电力,矿山和物流管理等应用领域。

  工业现场对无线数据传输的要求及Zigbee 技术的特点:
   低功耗,低数据量(250KPS),低成本,使用免费的ISM频段(2.4G),高的抗干扰性能的直序扩频通信方式(DSSS),高保密性(64位出厂编号和支持AES-128加密),高集成度和高的可靠性;节点模块之间具有自动动态组网的功能,采用了包括网状网在内的拓扑结构,使用了碰撞避免机制,信息在整个Zigbee网络中通过自动路由的方式进行传输,从而保证了信息传输的可靠性。

  Zigbee的发展前景:
   Zigbee技术和RFID 技术在2004年就被列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市场前景最广阔的十大最新技术中的两个。关于这方面的报道,你只需在百度,或GOOGLE搜索栏中键入“Zigbee”,你就会看到大量的有关报道。总之,今后若干年,都将是Zigbee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

  Zigbee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情况:
   尽管,国内不少人已经开始关注Zigbee这们新技术,而且也有不少单位开始涉足Zigbee技术的开发工作,然而,由于Zigbee 本身是一种新的系统集成技术,应用软件的开发必须和网络传输,射频技术和底层软硬件控制技术结合在一起。因而深入理解这个来自国外的新技术,再组织一个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配套的队伍,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到目前为止,国内目前除了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针对工业现场具体应用的各种不同距离的Zigbee网络模块(包括接口软件),并成功地用于解决几个工业领域的实际生产问题而外,尚未见到其它报道。

3.Zigbee网络的数据传输速率:
Zigbee每个网络模块射频前端的数据传输速率是250K, 而控制端数据处理速率,则取决于所使用的CPU的处理速度。

4.Zigbee技术为什麽要使用网状网通信方式:
网状网通信实际上就是多通道通信,在实际工业现场,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并不能保证每一个无线通道都能够始终畅通,就像城市的街道一样,可能因为车祸,道路维修等,使得某条道路的交通出现暂时中断,此时由于我们有多个通道,车辆(相当于我们的控制数据)仍然可以通过其他道路到达目的地。而这一点对工业现场控制而言则非常重要。

5.什麽是自动组网: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如一队伞兵从天而降,他们每人持有一个Zigbee网络模块终端,降落到地面后,只要他们彼此间在网络模块的通信范围内,通过彼此自动寻找,很快就可以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Zigbee网络。他们预先并不知道谁与谁为邻。同时,由于人员的移动,彼此间的联络还会发生变化。因而,模块还可以通过重新寻找通信对象,确定彼此间的联络,对原有网络进行刷新。

6.为什麽网络要采用动态路由的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麽是动态路由?动态路由,就是指网络中数据传输的路径,并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传输数据前,通过对网络当时可利用的所有路径进行搜索,并决定它们的远近,然后选择其中的一条路径进行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网络管理软件中,路径的选择使用的是“梯度法”,即先选择路径最近的一条通道进行传输,如传不通,再使用另外一条稍远一点的通路进行传输,以此类推,直到数据包送达目的地为止。在实际工业现场,往往预先确定的传输路径,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或者因各种原因路径被中断了,或者过于繁忙不能进行及时传送。动态路由结合网状网拓扑结构,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

    7.Zigbee采用直序扩频的通信方式有什麽好处?
同样的频段,不同的通信方式则有很大的差别,例如ASK,FSK,FHSS,DSSS等,从抗干扰能力,通信安全保密性,可靠性都不相同。Zigbee系统和CDMA系统一样,都采用的是直序扩频技术(DSSS),它是一种抗干扰能力极强,保密性,可靠性都很高的通信方式。如果你使用过这两种技术的通信产品,你会发现两者在可靠性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由于扩频技术在正常通信时所要求的信噪比可以很低,就是说,在干扰很强的环境下,它仍然能够正常工作。根据计算和实验,这相当于它的接收灵敏度提高了7dBm. 它也不容易干扰别人。换句话说,它可以使用较低的功率传输更远的距离。关于Zigbee所采用的直序扩频技术的其它许多优点这里不再讨论。下面我们引用与扩频技术优越性有关的一些资料说明,供各位参考:

  CDMA 是继世界上推出数字通信技术之后,1995年又推出的一种新型数字蜂窝技术,它利用数字传输方法,采用扩频通信技术,大幅度地提高了频率利用率,具有容量大、覆盖范围广、手机功耗小、话音质量高的突
出优点,将移动通信技术推向发展新阶段。CDMA(码分多址连接)蜂窝系统与FDMA(频

网友A:
我爱ZB,顶一下.....

网友B(2006-04-17):
好,顶

基于ZigBee技术的无线三表远程抄表系统 下载

http://www.51zigbee.com/down_list.asp?id=36

结合Zigbee和GPRS的无线数据传输网络

http://www.51zigbee.com/down_list.asp?id=37

网友B(2006-09-28):
SZ02-ZIGBEE无线网络模块

SZ02-ZIGBEE无线通信模块是加强型的ZIGBEE模块,具有通讯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组网灵活等优点和特性;可实现一点对多点及多点对多点

之间的设备间数据的透明传输;可组MESH型的网状网络结构。

集成简单:RS232/485数据透明传输;
通信可靠:强大的网络检测和自恢复功能;
网络规模:超大规模网络组网能力;
超远距离:传输达2公里;
产品类型:独立设备和嵌入式小模块。

上海顺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21-58326580
网 站:www.shuncom.com
邮 件:blueray_chen@sohu.com

网友C(2007-07-03):
WS-M系列产品是基于CC2430/31芯片生产的ZigBee模块。模块使用2.4GHz频带,且遵守IEEE802.15.4 标准、焊接形式采用表面贴片安装形式。用户可利用该模块以最快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将Zigbee技术嵌入其应用系统中。采用该模块可以免去射频设计阶段复杂的、高成本的开发和测试过程。
该模块集成了所有的射频组件、并在模块中放置了1M Flash,用于存储参数、放置模块固件,从而实现空中软件升级、空中参数设置。对于想将Zigbee技术嵌入其产品的开发商而言,需要做的就是连接电源与串口。目前已经有6种不同型号的模块,这六款模块都可以通过指令集设定通讯距离、信道、网络参数,收发数据包、IO控制、AD采集等功能、其中WS-MA31W及WS-MB31W还可实现定位功能:

A型模块 可视距离160米、发射功率:0dBm
序号 型号 描述
A1 WS-MA30W 基于CC2430、芯片天线
A2 WS-MA30E 基于CC2430、芯片天线连接器 接口:U.FL
A3 WS-MA31W 基于CC2431、芯片置天线,可实现定位功能
B型模块 可视距离1600米、发射功率:18 dBm
序号 型号 描述
B1 WS-MB30W 基于CC2430、芯片置天线
B2 WS-MB30E 基于CC2430、芯片置天线连接器 接口:U.FL
B3 WS-MB31W 基于CC2431、芯片天线,可实现定位功能

无线盛世 做地球上最好用的Zigbee模块
http://www.SocZigbee.com
E-mail:wxss@vip.sina.com
QQ:383855848
电话:0755-83748786
传真:0755-83748785
深圳市无线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栋807
邮编:518028

网友D:
《ZIGBEE技术手册》下载
http://www.51zigbee.com/bbs/down_default.asp

网友E:
650块一个模块,好贵哦!MaxStream公司的也才两三百,你的也太贵了吧?

网友F:
我是做工控的,对此很感兴趣,能介绍一下软件方面吗?特别是上位机组态,如何做.

网友D(2007-12-10):
上海顺舟公司的模块价格从100-650不等,我们的模块是透传,一般的组态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G:
使用DIGI的产品

网友H:
提供zigbee传感器网络实验教学开发平台工具,教材!联系QQ:892508706

网友H(2008-01-10):
成都无线龙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zigbee无线模块,高性价比,公司主页:www.c51rf.com   QQ交流:892508706  TEL:028-68191060-153

网友I(2009-08-14):
Zigbee低价风暴
Zigbee金秋好礼相送啦!
为了感谢新老客户长期以来对西安达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的支持于厚爱,我公司现推出Zigbee低价风暴活动。
Zigbee是一种用于控制和监视各种设备的低成本、低功耗、低速率、时延短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我公司特推出CC2430/CC2431芯片,模块使用2.4GHZ频段250KB/S、采用表面贴片式焊接技术。针对CC2430/CC2431芯片的Zigbee开发套件,可与IAR for MCS-51集成开发环境无缝连接,操作方便,并且简单易学,是学习开发Zigbee终端最好最实用的开发工具。
我们将以前沿的资讯,产品可靠的性能,优质的售后服务以及良好的信誉保障,为您搭建一个Zigbee技术学习与交流的平台,同时为您迈入无线传感器网络市场打下坚实基础。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共同打造中国的无线未来,开创一个美好的无线世界!
活动日期:2009年8月10日至2009年9月20日
主办单位:西安达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活动专题页面:http://www.dataie.com

★原价1200元/套的经济型Zigbee开发套件DTD243A_Demo-2特价1000元/套(学生凭学生证加50元还可额外赠送一块价值200元的DTD243A无线zigbee模块)。
★ 原价1600元/套的Zigbee套件高级方案DTD243A_Demo-5特价1400元/套(带协议分析仪和DTD243A模块原理及PCB图)
★ 光盘资料内容更加丰富:
1. CC2430必备开发工具及文档
2. 可直接在线调试通过的例程:
提供了对CC2430测试的大量例程及中文指导说明,其中:
例1 是一个点对点及串口通信的实验程序,可以了解 CC2430的串口工作过程及编程方法;
例2 一个是基于Zigbee2004协议栈DS18B20温度采集实验,对于精简协议可以深入了解;另一个是基于Zigbee2006协议栈DS18B20温度采集实验,是ZStack-1.4.2使用例程,它是Zigbee2006协议的一个成熟版本。
例3是一个实用的 CC2430芯片测试程序,可以直接用于测试DTD243A模块,有说明您看一下吧。
3. 随光盘赠送Zigbee技术开发资料一份。
资料共分为4大类:
1. Zigbee学位及学术论文
2. Zigbee学习笔记及问答
3. Zigbee资料荟萃Part1
4. Zigbee资料荟萃Part2
★ 初级方案DTD243A_Demo-2配置清单:
1、DTD243A无线zigbee 模块2块(不包含赠送的模块)
2、DTD243A_Demo开发、调试、编程模板2块
3、USB电缆
4、产品光盘一张(含说明书、编程实例,一些学习资料、协议栈软件等)
★ 高级方案TD243A_Demo-5配置清单:
配备5个Zigbee开发模块,不仅可以学习、了解、测试Zigbeede开发过程及基本功能,还可以熟悉测试zigbee的组网功能及其各种拓扑结构,快速开发产品。适合于Zigbee产品开发单位及电子工程师。
1、DTD243A无线zigbee 模块5块
2、DTD243A_Demo开发、调试、编程模板2块
3、USB电缆
4、产品光盘一张(含说明书、编程实例,一些学习资料、协议栈软件等)

此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西安达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www.dataie.com)所有
咨询方式:
电话:029-88354536 88317318 88354535
在线QQ:598075900
Email:mydatai@163.com
MSN: mydataie@msn.com
http://www.dataie.com
http://www.zigbee123.com (zigbee资源开发网)

网友J(2010-06-29):
重庆金瓯科技研制的Zigbee内置天线嵌入式无线数据通信模块,系统采用了标准ZIGBEE无线技术,符合工业标准应用的无线数据通信模块,可实现多设备间的数据透明传输;可组MESH型的网状网络结构,并具有体积小巧,超低功耗,价格低廉的特点 ,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数据传输终端,又能方便地嵌入到各种产品之中,形成具有短距离无线数据传输方案。
Zigbee网络省电、可靠、成本低、容量大、安全,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控制领域。目标就是针对工业,家庭自动化,遥测遥控,汽车自动化、农业自动化和医疗护理等,例如灯光自动化控制,传感器的无线数据采集和监控,油田,电力,矿山和物流管理等应用领域。

应用案例

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 ;无线水、气、热、电表具自动抄表系统 ;无线智能交通、信号灯控制、路灯控制 ;无线消防安全报警、楼宇监控 ;无线餐饮点菜、食堂售饭菜系统 ;无线门禁、考勤系统 ;无线云台监控、机房设备监控 ;无线仓储物流、激光枪、条码阅读器 ;无线RFID数据远程传输 ;无线会议投票表决系统 ;无线测绘仪表数据采集 ;无线POS终端 ;无线电子公交站牌 ;无线消防安全报警、楼宇监控 ;无线排队系统 ;无线吊称、电子衡器 ;无线汽车检测及四轮定位; 无线停车场收费; 无线医疗监护系统 ;无线驾驶考试系统 ;无线水利水文监测 ;无线农田灌溉监测系统;

重庆金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链接地址:http://www.jinoux.com/product432Zigbee.html

垂询电话:023-68798999
售后服务:013883278149
E-mail:sales@jinoux.com

网友K:
背景概述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一个特点是低功耗、自动组网,如图所示:

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模块上电后会自动与周围传感器模块组建一个传感器网络,数据在网络中通过自动的多跳路由技术进行传输,网络中两点间需要数据传输时,会自动建立一条路由链路,中间的传感器网络设备会帮助这两端需要传输数据的模块进行数据转发,类似于有线网络中TCP/IP的数据包传输技术。
无线开关量、温湿度演示系统
1、 概述
在面对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也在发展。这让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领域的信息传输提高了速度和准确性。在很多的企业、工厂、矿井、农田等等都会需要信息的采集及发送。现有的方案通常是用前端采集器采集数据再通过GPRS或CDMA的方式传回监控中心,而这写数据的采集和发送都会让成本增加,首先采集端需要购买,还要用通信网络,还得付费。如果不用通信网络,就要布线,依然是要大量的费用。这不但造成了施工的困难,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在实际布设中,很多信息即使通过有线的方式也不易获得,这就需要将现有的网络结合最近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将GPS、GPRS和WSN三种技术相融合,真正做出一套高效管理的产品,提供给用户。
2、 传感器网络的运行方式
在这个演示系统中我们在所要检测的地方放置带有无线传感器网络功能的节点,这些节点在待检测地方会自动构成无线传感器网络,各个节点所采集到的数据都将会发送到接收端,再有接收端连接到终端机上。
(例如)对于有许多地方不适合通过无线的方式进行数据,如特种车辆、冷藏车辆、油罐车辆等等,同时也有很多参量后期不容易通过有线的方式进行监控,如胎压、油压等参数。而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具体如下图:

在车辆上安装GPRS网关,在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可以通过网关传送到监控中心。
3、 硬件介绍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该无线温湿度传感器采用电池供电,可以将检测到的温湿度数据转换成电信号,并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发送至车载网关。
该传感器在电池供电时采用间歇工作方式。从传感器寄存器读取数据,采用4字节自行编码ID号作为序列号。在正常情况下,发射端每1分钟向接收端发送1次数据。
该嵌入温湿度一体传感器,精度达1℃,RH 1%,同时该传感器支持各种温度探头连接,可与市面上大多数温度探头工作。

无线开关量传感器:

无线门开关传感器,采用电池供电,通过博联科技的传感器通信协议,将数据定期的传递给传感器网络基站。正常情况下当门开关时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将变化状态发送至车载网关。
该传感器支持有源开关量、无源开关量、常用的霍尔传感器、接近开关等。

网关:
车载网关通常集成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技术(GPRS/CDMA等)以及GPS技术,同时该网关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是一个骨干节点,采用车载直流电源供电,如博联科技的BLM1100

在实际使用中,车载网关会具有白名单/黑名单配置表,可以将需要监控的传感器节点信息远程加载进表内,并可以远程查询、配置状态。
通过网关,远程服务器可以定期获得无线传感器得到的车内物理世界数据,同时该网络方便随时增加和减少传感器设备,无需对网络进行重新设置。另一方面,网关会将实时的GPS数据传输至远程服务器,告知车辆位置信息。

此外,在接收端接受到数据可直接连接电脑,在PC机上看到数据的传输;也可以通过远距离传输设备进行长距离的传输,例如,把接收端接上DTU,接收端所接收到的数据将会通过DTU无线传输到公网服务器,然后只要有一台PC连接公网,我们就可以在PC机终端看到所采集到的数据。
4、软件介绍:
远程监控服务器接收各台车载网关的数据,并通过监控服务器软件显示给用户,并提供用户远程操作界面。

5、应用介绍
这个演示系统可提供物联网最基本的连接方式,可以明显体现物物相连的关系。为以后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多方便。
应用实例:南京天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物流冷藏车上的应用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把此系统应用在高新技术的温室大棚
大楼中央空调无线控制系统

网友L(2012-10-18):
欢迎光临希望微控 北京新中发1317柜台 淘宝地址http://shop60221214.taobao.com/

网友M(2012-12-29):
Zigbee开发教程集合:http://tieba.baidu.com/p/2071650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