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压力传感器与霍尼韦尔DDC不配套的问题

楼主(2005-11-25):
采用的压力变送器量程25MP,12V直流供电,输出0-5V,霍尼韦尔的采集卡,具体型号有点忘了
接线方式正确,压力变送器信号正与霍尼韦尔信号采集正连接,信号输出地共供电电压地,接上以后,在只有大气压力的用万用表量电压为输出4.6V,输出电压严重不准,后断开连接直接用万用表量采集卡信号采集端,有9.8V电压。
其他湿度变送器也是用霍尼韦尔的采集卡,湿度变送器输出信号也是电压输出,请问为什么压力传感器不能匹配霍尼韦尔的采集卡

网友A: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也想是你的接法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确有问题,接法没错,当时一个从事压力传感器10多年的工程师也判断是我的接法,但是后来他亲自试了以后还是不行,用万用表测量霍尼韦尔的DDC采集端不仅有9.8V电压,同时也有0.4ma电流,其他变送器的采集端也有,为什么压力变送器接上后不行?

网友B:
霍尼韦尔的压力采集卡用的是HART协议的,普通的模拟信号它是不接受的。你可以把你的压力信号接到霍尼韦尔的低电平采集卡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