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给定电位器阻值范围

楼主(2005-11-25):
变频器用0-10V输入,给定电位器的阻值范围一般是多少范围...

网友A:
你好:一般来说4.7K-10K是可以的.因为变频器给定输出电压负载能力差,电阻相应大点好.

网友B:
完全同意

网友C:
电位器的参数有两个:功率、阻值,两个因素不能只顾一个,日立全系列变频器使用电位器参数为2W、2K!

楼主:
看来电位器的参数在2K-10K之间,功率2W-5W是可以的.

网友D:
根据现场情况选用即可.

网友E(2009-04-02):
怎么定,能不能说详细些。

网友E:
怎么选用,能不能说详细些

网友F:
按照变频器的使用要求即可

网友G:
电位器的参数在2K-10K之间。

网友H:
一般是2K-10K,有时要看实际情况,1K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