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通讯控制?

楼主(2005-11-25):
就是用422/485/232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请各位朋友谈一下应用经验.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RS485,

楼主:
我想远程精度控制频率.就象.在现场调 +.- 键一样.谢谢

网友A:
也可以呀

楼主:
是不是要用厂家的专用软件?谢谢

网友A:
也有选择的余地啊
比如VB什么的

网友B:
上面说的是 PC 平台的方法,其实具备串行接口的设备如单片机、PLC 都可以。方法是采用变频器的通讯协议通过串行接口给变频器发布命令。下面是我们专为 第一飞行试验研究院 制作的 FB (飞豹)运动控制器的设置方法:

楼主:
谢谢.我认为能行.好多品牌的拿掉面板能运行.手册上说有软件.我再找找.

网友C:
请问朋友说的方案解决了吗?
我也在搞关于变频器通讯的设计,几乎无从下手!

楼主:
请用过的朋友谈一下?谢谢.

网友D:
能说说看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吗?否则我无从下嘴,呵呵

网友C:
变频器型号为台达VFD-M系列

网友B:
神仙!怎么知道是这个型号?

网友E:
大多数厂家有提供的配套软件,也可以自己开发,就像周公说的,单片机、plc等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