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请教:单片机与PL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11-25):
我是一个学生,在学过单片机以后又学了PLC,在学过两门课之后觉得PLC要比单片机好学多了编程也简单我不明白为什么可编程这么好学还要学习单片机,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可编程能不能取代单片机???????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学啥专业的,有控可以打开网上寻找相关非常详细的答案.
就本人认识而言,PLC是更加面向于一线的电器人员,其编程比较直观明了,太多了无法说了,你还是仔细的阅读一些相关资料,将两者对比一下,你会有新的收获.谢谢.

楼主:
谢谢你我是学电气工程自动化的我感觉虽然学的东西很多但是很杂,真的很迷惘,我的很喜欢这个专业但就是学不好可能是自动化的理论性太强了吧,你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

网友B(2006-03-15):
单片机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控制,其正常工作电压是5V,最大不超过5.5V,有可能不能控制强电系统哦!!!

网友C:
PLC是器件,单片机是元件。

网友D:
可以说单片机是用于局部电路而PLC 就不同了它可以灌穿整个电路

网友E:
我也是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的,单片机实验和PLC实验,你没有做过吗,应该一目了然的。如果你的发展方向是电子类偏弱电的,你就该在单片机上花功夫,反之亦然。

网友F:
plc更强一些喽,好好看看书吧,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