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

楼主(2005-11-25):
tdc3000K只有一个硬盘,如果此硬盘坏了之后怎么办.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A:
能正常运行,只是趋势会停止,建议做冷备硬盘

网友B:
能运行,历史记录没有,历史杂志也没有了,如果在这个期间有节点断电那么就不能从HM装载,只能从软盘装载,时间长了很多厂的ZIP驱动器都不好用。因此建议更换一块硬盘,然后作HM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