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型

楼主(2005-11-25):
我准备改一车床.原先其进出刀采用汽缸通气时间长短来定位.其控制精度低.容易坏,机械动作频率非常高.每秒钟15次.想采用步进电机和步进控制器.或是伺服电机.但不知能否跟上速度.请问高手采用何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A:
每秒15次?行程是多少?

网友B:
气缸能做到的,步进就没问题,更别说是伺服了。

网友C:
还是用伺服好一点吧,速度(频率)好象很快的啊!
不过用步进的话估计也可以,但是一定是质量好的,配合用大的导程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