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李春发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05-11-25):
李春发老师您好!有3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先谢了!
1、有个客户是做陶瓷的,是重型的负载啊!负载都在50--80吨左右!电机都是130KW左右的!现在客户想加变频器,如果加变频器这么大的负载启动的时候能省电吗?启动后都是正常的运行!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么大的负载加装变频器能起到省电吗?如果加变频器的话要加大功率吗?
2、变频器的出入跟输出的电流不一样?相差多少是正常的呀?
3、加减速的参数设定问题!出厂参数是在8.0S左右,如果客户把他改为1.0S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用了1个多月了,还没有问题。以后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A:
靠软启动所省的电能相当有限,几乎没有投资价值,如果不调速,为何不用软启动器?变频器的出入跟输出的电流不一样,相差多少还要看输出电压,但功率可当一样。加速时间太小则启动电流大,对变频器有冲击。

楼主:
谢谢!不过客户比较钟情变频器!想用变频器做实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李老师以前是否做过这方面的案例?客户是陶瓷厂用的球磨机。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网友B:
落单的飞鸟:
你好!
李老师讲的没错,用变频基本不省电.但我有很好的方案,可节能13%左右.如有兴趣,可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liwendong34@163.com

网友C:
陶瓷厂用的球磨机?
你是在广东或者或者在四川夹江吗?
我是夹江的 球磨机用的电机也要用变频器吗,我对陶瓷生产线稍微熟悉,肯定那位客户是一个不一般的老总吧,不然是不会在球磨机上用变频器的哈!

网友D:
对于工艺要求高的陶瓷球磨机来说,是可以使用的。
硅酸盐工艺上还有要求球磨的时间和细度最后还要过筛检验的。使用变频器比较好调整工艺参数!不多说了,自己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