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高手请进

楼主(2005-11-26):
本单位有一台5v/30A  +12v/6A  -12v/4A  三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损坏, 购买不到同规格的,有开关电源经销商说买三台单电源组合就可以, 即: 5v、12v的负端和-12v的正端相连共地。或者是买一个5v和二个12v,  5v、12v的负端和另一个12v的正端相连共地也可以。新手不知能否可行? 会不会烧电源? 为什么???

网友A:
怎么会买不到这种电源啊,这种电源太普通了,我们公司就有生产啊,如果有需要请电:0791-8612865,朝阳电源驻江西办事处将为您做最好的服务。(如果有疑问,您可以询一下试试)

网友B:
市面上有,可以购买到

网友C:
大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