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5-11-26):
通常在设计机床时,进给驱动系统与主轴系统如何匹配(包括它们之间的功率,转矩,转速,扭力的参数)?应遵循什么原则?主轴的转速与驱动系统的进给速度如何匹配?

楼主:
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问题好多,这里面的有些问题太简单,在你们设计人员里面是小儿科,你可以就与控制相关的方面问一些具体的

楼主:
主轴的转速与驱动系统的进给速度如何匹配?

网友A:
这是机械方面的问题了,主轴转速低是用在粗加工上,高是用在精加工上.驱动系统的进给速度???是进刀速度还是驱动主轴系统的电机的转速???请描述清楚,或者将你的要求发我邮箱吧,junx8010@yahoo.com.cn

楼主:
TO:楼上
是进刀速度与主轴电机的转速的如何匹配?

网友B(2008-09-26):
通过G98--G99切换实现主轴的转速与驱动系统的进给速度匹配。但这不是设计机床的问题,如是加工工艺问题;

至于:进给驱动系统与主轴系统如何匹配(包括它们之间的功率,转矩,转速,扭力的参数)?-----说来话长,建议找机床设计手册看看,至少与机床加工范围、加工对象、工艺手段上对机床的定位有关

网友C:
太笼统了,希望就单个问题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