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问题

楼主(2005-11-26):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实现数控系统中用一个轴控通道去控制用两个步进驱动系统驱动的龙们轴?

网友A:
控制信号并接到两个步进驱动器上。

楼主:
直接将控制信号(脉冲和方向)并联接到接到两个步进驱动器,要考虑分频吗?

楼主:
To:刘老师
    要考虑分频吗?两个步进驱动器所接收到的脉冲会相等吗?

网友A:
如果电气上没有问题,两个驱动器收到的信号当然是是一致的。电气上可以出的问题,一个是驱动电流不够,一个是信号干扰。驱动电流不够的问题,理论上存在,实际上应该没什么问题,最多加一级隔离驱动就好。干扰的问题,那就难说了。

楼主:
To:刘老师
   隔离驱动?我不明白?

网友A:
比如加个高速光隔

楼主:
感谢刘老师

网友B:
我有一款控制器,一个通道可同时输出差分、集电极开路脉冲。

楼主:
TO:楼上
有相关资料吗?可以发来看看吗?Email:ala.m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