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态继电器怎样控制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5-11-26):
本单位有一块固态继电器板子,上面有8块固态继电器,由程序控制继电器的导通与截止。经测试发现,每块固态继电器在导通时,电阻高达四千欧姆,断开时电阻无穷大。

我想用这块继电器板,外接发光二极管,由继电器的开关,来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灭。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发光二极管导通时的电阻似乎只有几十欧姆,工作电压大约是3伏。如果在电路设计时,让继电器开关与发光二极管直接串连的话,那么它们外接的电源,就得高达几百伏,而这几百伏的电压,大部分加到继电器上,事实上继电器最多只能承受一百伏的电压,假如真的加上几百伏电压的话,继电器就烧坏了。再者,单位里,也没有几百伏的电压源,只有几伏、几十伏的电压源,电阻、发光管等元器件倒是很多。

请教大家:我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这块导通电阻很高的继电器板,来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灭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表测试继电器的导通触点,一般数字表测试导通性能不准确,可以从低电压(2V)往上,逐步做试验,这样可能会有你需要的结果。

网友B:
你可以先接好电路试一下!答案肯定比你想象的要简单的多哦1

网友C:
设计太仓促:固态继电器 的输入本身就是 限流电阻 + 发光二极管。
既然能够‘程序控制继电器的导通与截止’,不要用板子直接控制发光二极管就可以(别忘了串联限流电阻)。 发光二极管根据颜色不同,正向压降在1.6~1.8V 。

网友D:
固态继电器 的输入本身就是 限流电阻 + 发光二极管

网友E:
你试一下,不要加那么大电压。继电器导通后只有1.2V左右的压降,只要满足它的维持电流就可以了。应该没有你想像中的困难。

网友F:
中国外贸通网希望和大家认识.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llp1129

网友G:
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