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11-26):
1、Premium用编程电缆组态完毕后跟否在pl7软件中从modbus总线上直接对plc进行编程。我的premium是通过通讯卡TSXSCP114接入modbus的。
2、TSXSCP114通过专用电缆(TSXSCPCM4030)连到TSX SCA50接线端子盒上,请问应该如何连线?我看硬件手册上有两种接线,一种是without line terminator,一种是with line terminator,不知有何区别?
问题多多,很头疼。

网友A(2010-08-03):
如果你的设备在总线的中间节点的话就用without line terminator接线方式,在末端就需要按with line terminator接线,也就是说485通讯末端需加终端电阻。

网友B:
问题一,不行,PL7Pro不能通过Modbus给Premium编程;
问题二,请参见1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