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9.0与IO Server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5-11-26):
XP专业版+SP2装InTouch9.0后又安装了InTouch7.11软件包带的ModBus IO Server,配置并连接com1口后,上位机操作和读PLC点均失败,之前用Modsoft编PLC程序联机正常,请各位指教,谢谢。
另外InTouch9.0自带IO Server吗?是否集成在安装盘内,需要另外安装吗?请各位给说明一下。

网友A:
需要另外安装,估计是通讯配置问题

网友B:
你应该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DASMBSeriel.
这个程序是免费的,如果你需要留下邮件地址.

网友C:
在XP SP2和2003 SP1上用InTouch要先运行Wonderware的OSConfigurationUtility, 此程序在Wonderware中文网站有下载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是xp+sp2,那你的IO Servers版本号必须是IO Servers 7.6

网友B:
要查看你的ModBus IO Server版本号,可在"添加删除程序"列表的注释里看到.xp+sp2不支持IO Server 7.5,只支持IO Server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