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阀门气开变气关的怪病???

楼主(2005-11-26):
今天检测一气动开关球阀6“,昨天还是气开的,今天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气关了,那位大仙知道什么原因?请指教,多谢!!!

网友A:
阀柄的位置转了90度

网友B:
是不是谁把气源与膜头的接口方向改了

网友C:
可能是阀柄与阀芯的月牙槽因力矩太大而扭曲造成的.

网友D:
是否有人调整过!!

网友E:
不可能哦

网友F:
没有人调整过 是自己变的 气缘入口也没有改变 一直在用.如果阀柄旋转是否会导致阀芯的位置和显示的位置不一致呢 可是现在是一致的 就是说 自己变了之后还可以正常的工作 只不过由气开变作了气关 我公司一个十多年经验的仪表工也没有发现什么原因 请各位支着!!

网友A:
执行机构的位置是否发生了变化?执行机构的位置变化了90度角?

网友G:
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H:
使用的是什么定位器?

网友I:
定位器的输入号正负接反了.

网友J:
电磁换向器手动开关有人动过。由原来的气关变成气开

网友K(2006-02-03):
人家是开关球阀不是调节阀那来的定位器嘛!可能是回信器的显示有问题。能 不能 把阀门拆下来看看,显示的阀位是不是和实际的 一样啊

网友L:
气动执行机构 出现问题了  您可以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