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测量皮带机是否运转速度开关

楼主(2005-11-26):
曾使用过一国产打滑开关,接触式测量皮带机失速,故障率较高,已全部拆完。
请提供一种可靠测量皮带机是否运转,要求:非接触式测量,安装要求简单,开关量输出驱动中间继电器(220V AC),最好是两线制,现场粉尘很大。

网友A:
接近开关

网友B:
接近开关不行

网友B:
不好做啊

网友C:
困难!!!
改变思维,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判定有没有物料通过。
西门子电耳,介绍如下:
Senaco AS1 00声传感器检测从设备(声传感器)和移动物
料之间高频声波的变化。它检测和对固体流动到受阻的变化
立刻作出反应.物料有没有或设备故障,如过滤器袋破裂,
这就允许操作员提早采取预防措施和避免损失严重的事故。
一般应用包括在管道,溜槽,振动给料器,气垫式皮带运输
机或充气重力流系统。
它与Senaco CU 02控制装置一起使用,系统以高流最.低
流最或无流最为检测条件,它能经过4-2OmA输出加到一个
控制回路中去,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可编程的继电器和可用
于报菩和控制设各.它是无可动部件和用303或304不锈钥
密封防尘和防潮的外壳,这是不受外损的装置极少需要维护
或无维护,用双操作范围的传感器以实现更宽范围应用的可
能性。

网友D:
我处有失速控制器.并且是非接触式的...很好用...目前已经广泛采用.请联系.JLBOSN@YAHOO.COM.CN

网友E:
移动物体探测传感器使用多普勒频移原理,经常用于安放监控
应该可以,我又超声波的防尘。

网友F:
输煤程控系统中的皮代测速是一个重要参数,它能够保护皮代不被拉断、撕裂等作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问题还很多.揪其原因出目前还没有专门用于对皮代速度的测量仪表外,就是采用的仪表不准确、不可靠、维护量大而起不到对皮代的有效保护作用.
笔者通过实践介绍一下,输煤程控系统中的皮代测速系统.它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工作可靠、而且免维护.(按装5年来没有进行过维护工作).
将你的E-mil:告诉我给你发个资料过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