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S7-300对欧陆590的控制

楼主(2005-11-26):
请问各位高手:
小弟正在做S7-315对欧陆590的控制,用的是profibus通讯方式.现对590的控制标号处不太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四线的有正反转控制要求(如“速度给定”和“方向控制”是不是给一个正数调速器就正转,给一个负数调速器就反转呀)

网友A:
关键是看看欧陆590的资料,找到控制字和给定的设定方法,然后在STEP7中安装GSD文件进行组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