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滤波电容装反的后果

楼主(2005-11-26):
我们维修一台变频器,安装上电后无显示,后检查滤波电容有一对装反了。
正确安装之后,发现充电电阻损坏。
请大家引以为戒,并帮助分析电路状态

网友A:
你很幸运,只坏了充电电阻!!

网友B:
以后要注意啊,修变频器在上电前一定要检察好了啊。要不然可就有可能放炮啊!

网友C:
记住下次,千万小心啊。

还跟你说一下,每次测量电压的时候,要记得,档位一定要对啊。

不然,你也会有损失的。不单单坏一个表,有的时候。

网友D:
很幸运啊.前段时间因为装反炸掉了电容.整流桥还开路啊.引以为戒!!!!!

网友E:
你在制造炸弹

网友F:
祝贺一下,造了个哑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