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GX-DEVELOPER V7.08中文版,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05-11-26):
我现在用GX-DEVELOPER V7.08中文版,在编程时,经常会出现语句没法修改,当你修改时,它会不删除被修改的而直接加上修改过的,很烦人,只有删掉这句再写才可以,有时又可以,很莫名奇妙,不知各位有没遇到.我现在想用8.0的,不知哪里有下载的,求助

网友A:
注意一下是 INSTER/OVERWRITE 状态是否正确的转换.

楼主:
好像也不可以。我就纳闷了,我反复安装了好几次。就是不稳定

网友B:
可是你说的现象确实象碰到了“Insert”键,在插入和覆盖两种状态之间切换

网友C:
很好用啊!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你们说得很对,我以前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