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5-11-26):
各位高手:
我最近用到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请各位介绍一下和普通压力变送器的的区别。
谢谢了。

网友A:
我使用过Dynisco品牌的压力变送器,在介质300°左右效果很好。压力范围是350bar或50bar,

网友B:
您好,高温熔体传感器与普通压力传感器的原理是一致的。
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采用膜片隔离,压力通过中间毛细管内部的灌充液(多为水银、硅油)来传递,毛细管隔离使高温介质的温度在毛细管传递过程中降低下来,这时候介质接触传感器膜片,就不足影响传感器了。
liufagui@126.com

网友C:
呵呵
不要过于低估了国内自己的品牌,可以说我和国际知名的前十位熔体压力厂家的高层都有过深入的接触,我非常了解这类产品,比如说:Dynisco,GEFRAN,RKC,MPI,ONEhalf20,GP50,ISI,等等,同样也了解这个行业的市场行情!

网友D(2006-12-07):
我最近也许要高温熔体的压力变送器,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还用过带指针指示的的,名称是La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