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rofibus该怎么连接

楼主(2005-11-26):
新手提问,IPC和S7-300都做主站,IPC配有CP5611卡,应该连到S7-300的DP口吧,然后还需要什么,看到有几种解决方案。但不知道具体的,有用OPC的,有用COMPROFIBUS的,还有用ORIENT2000的,哪种好,价位怎么样,以及具体方案应该怎么实施。

在此向高手请教了

网友A:
我认为OPC可能会好些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OPC,或者给我一些资料,如果用OPC应该具体怎么做?谢谢了

bysincerity@gmail.com

网友A:
在本论坛的自动化软件论坛中有OPC专题
http://bbs.gongkong.com/bbs.asp?ban=38

网友B(2007-09-10):
不用
OPC,可以直接支持的

不会,学习!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我做过几个项目,可以联系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D(2012-03-26):
连接方式有很多的,直接profibus网络,OPC也可以

网友E:
自主研发:profibus dp/S908 RIO总/modbus plus/controlnet/GE Genius总/Can/CanOpen/CanBUS/DeviceNet/rs232/422/485等等总线数据光端机,可以完全取代或兼容西门子OLM链路模块,AB,施耐德,ABB,GE,莫迪康,赫斯曼等光纤中继器。产品还有模拟量,数字量,开关量光电转换器等等.

其中ProfibusDP/Canbus/CanOpen/DeviceNet/ControlNet产品不但可点对点,链型或星型组网,还可组环网和双网冗余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