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X-simulator使用方法???

楼主(2005-11-26):
[b]哪位好心人能否告诉我omron CX-simulator软件的用法   谢谢非常感谢[/b][/u]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刚下了cx-simulator1.3

网友A:
我从无锡OMRON下载了CX-simulator1.5,
已成功与cx p5.0通讯,上传下载运行都成了,
但PLC模块的地址怎么设定就不知道了,只知道
加一模块进模拟器

网友A:
先看看我的一个入门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