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两地单向控制电路的接法.

楼主(2005-11-26):
电动机单向控制电路的接法与故障.可能大家认为简单.讨论一下两地与多地控制吧.!出现故障可能会跑断你的腿.

网友A:
都一样的,并连不就完了

网友B:
你好.加入二级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只要常开并,常闭串.多地控制不是问题!

楼主:
两地6线.7线.8线分别有720.5040.40320.种接法.没有测量工具线色一样的话.好象很难接.

楼主:
这是最基本的电路.接线大家肯定没有问题.但出现故障查原因处理方面有是要费点时间.故障现象原因希望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D:
你首先要很清楚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样看图查找问题就很简单啊

网友E:
增加继电器进行控制

楼主:
我说的是查故障.因为看图接线.是电工一般都会.且有专门配线工.难的是现场查故障.在既没图纸.又不熟悉现场.别人又把线路搞乱.只有问现场操作工的情况下.实在是头疼.因为人设计电路图的思路不一样.请各位谈以下这方面的经验.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网友F:
两根线,一模一样,没有线号可供识别,长100M,怎样判断哪根是哪根?用个二极管接在两线之间,到另一头一量,就清楚了。
还有什么办法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G:
现场查故障.在既没图纸.线路又乱我们工作时停 或开 判断哪根是哪根

楼主:
用个二极管接在两线之间.好办法!!理论与实际都讲的通.谢谢.

网友E:
吴刚老师,你的办法G00D,利用二极管持性    这种情况先不要乱动,看清电路弄懂原理再动手

网友H:
沙漠里的雨:说的对 :只要常开并,常闭串.多地控制不是问题!
‘加入二级管’后回路中走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I:
不错, 吴刚的“二极管”查线办法好,以前没想到过呢!

网友J:
二极管查线,蛮好蛮好!谢谢吴刚同志!

网友K:
如果是多根线呢?比如说3根或者更多?

网友L:
三根或以上可以用短路法。如3根可以把任意两根短路到另一头量有一根线与其它两根不联通即可判定。N根则是先短路N-1根、然后N-2........依此类推,剩下两根了就用吴老师的办法了:) 当然这只适用于判定所对应的线号且所有线路未发生故障的情况。小弟不才,有不当之处请GGJJ釜正!
         答  遍体鳞伤 贴

网友M:
不接地线的吗?

网友K:
TO 维修小兵:
你不觉得麻烦么?如果线稍微长点、根数稍微多一点,只有你一个人做的情况下不累断你的腿才怪。
多跟以上的线分我喜欢用电阻法。在一端接好了后不用再来回的跑就可以分出。

楼主(2006-08-06):
可能大家认为是简单问题.不过个人认为基础问题的精通才是提高的关键

网友N:
启动并联,停止串联,几地控制都可以

网友O:
 我公司是一家智能化系统专业集成公司,以自动化系统控制和计算机软件开发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致力于LED显示系统设计、施工和安装,小区智能化等领域的应用与开发,为用户提供各种人性化服务、技术支持和具体解决方案,并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协助客户共同设计、确定最佳方案。

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科技产品,LED电子显示屏由LED(即光发二极管)拼装组成的,其优点是耗电量少,亮度高,工作电压低,驱动简单,寿命长,性能稳定,其显示屏面积可以根据需要由单元模块任意拼装,响应速度快,并以其变化丰富的色彩、图案,实时动态的显示模式和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将信息、文字、图片等多种方式显示出来。LED电子显示屏现已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如:社区、学校、广场、酒楼、宾馆、商场、银行、证券、车站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我公司的LED电子显示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广州火车总站、火车东站等铁路交通;及金碧花园、星河湾、骏景中学等各小区校园。

如有此意向,可联络本人详谈:  黄先生:13826437023
QQ:583499773
顺祝商祺!     谢谢翻阅!

网友P:
有一种网线的查线仪器,可以一次查8根线,体积很小,跟手机差不多大,但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