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光耦合隔离用TLP521和直流继电器24V。这样连接行吗?

楼主(2005-11-26):
参考下图,如果把继电器电源直接换成24v,好象会烧了9013? 还有TLP521中集电极也不能用24v啊! 是不是要换npn管,(能否推荐一款Vce能够超过24V的呢)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呢? 另外:能否推荐一下24V的直流继电器呢? 谢谢!

楼主:
意思就是:如果电路中光隔离器件用TLP521替换,继电器用24v直流替换,需要改那些地方呢?是不是只需要这样:1、接C2的那个电源换成24V(这样好象会烧了TLP521吧?) 2、换大功率NPN管(不知道有哪些比较容易买到) 3、继电器电压换成24V。

PS:
1、npn管要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好象是,能否推荐一下呢
2、24v直流继电器也推荐一些容易买到的牌子吧

非常感谢!

网友A:
增大R4,更换3DG12D换继电器成额定电压

楼主:
请教syydz:
NPN管 3DG12D 我在网上没找到资料,您能否告诉我集电极-发射极的耐压值呢?是不是市场上比较少呢?或者有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呢?
另外:与R4连接的电压是否要换成24V?我看TLP521资料时,集电极-发射极的电压最低55v是不是其击穿电压呢?尽量不超过55V就行了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好象与R4连接的电压跟继电器的电压没有直接关系吧
用5v应该就可以了吧,如果不对,请指出。

谢谢!

网友B:
9013 比较容易坏,我后来用 2N5551 高反压的三极管就不易坏了。

楼主:
嗯,多谢亦云人云。

网友C(2007-11-05):
我公司现有大批的TOS的光藕,例如:TLP521-1  TLP521-4 等: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电话跟我联系
电话:0755-82709190
手机:13723491406
联系人:孙小姐

网友D(2009-12-13):
换成24V后,9013应该不会烧吧,用9013驱动过HH52P继电器,集电极电流才38.5mA,应该不会烧的。R4不换应该问题不大,但最好还是加大一些,避免光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