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压缩泵能否连续24小时工作?

楼主(2005-11-26):
空气压缩泵能否连续24小时工作?
我单位用一气泵给气动仪表供风,由于是连续生产,需要风压稳定,不知道气泵能否连续工作?气泵是普通的压缩气泵。那位老师知道,请回复!

网友A:
可以的,但要有专人值班,经常检查.建议你再添置一备台,以防在出问题时影响生产!这东西是挺爱坏的!日常保养有时也要停机才行.

网友B:
一台备用,一台工作,在工作的有问题时备用的自动启动啊

网友C:
当然可以,有些工厂都是整月的不停使用,而且如果你们的工作环境不好的话,最好不要老是停,容易下次启动不了.
    用个变频器控制比较好

网友D:
可以但是寿命就短了

网友E:
可以啊,我们单位就是这样啊,有几台长期运行,有两台变频控制,保证压力稳定

网友C(2006-02-03):
好象无所谓寿命长短的,主要就是平时注意保养,保养的好差区别挺大的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关键还是看保养了,只要是平时检修好,连续运行几个月都不成问题

网友G:
你说发动机可以连续工作24小时吗
你听说过车子上有装备用发动机的吗
如果厂家生产的空气泵说不能连续工作
24小时以上 这样的产品绝对卖不出去
何况这样也不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H:
当然没问题,但要长期保养.机器当然要名牌,德国佬的凯撒不错

网友I:
我的建议是买个大点空压泵,再给它配上一个小的储气压力容器(最好要经过当地锅检所的合格检验),这样往外供气就好点了。如果用气量很小是可以单机开24h的,因为空压机自己也有个小的储气罐的,开机后他会一直保持罐里的压力不小于一个额定的压力,同时机器自己也有休息,但要注意润滑油的添加,要有人巡检。

网友J:
可以,只要保养到位。

网友K:
当然可以了!就是保养要好好下功夫!

网友L:
可以,但一定注意润滑油油量同运转情况

网友M:
当然可以了!要注意保养!!

网友J(2008-01-03):
最好不要.

网友N:
http://www.netsun.com/company/show/clist--1303355.html#contact_us
帮我踩踩

网友O:
搞一个压力控制电路(电接点压力表),把压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配一个压缩空气储气罐,压缩空气用量不大的话,就不会一直运行了,我们常年这样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丁成华在 2006-2-10 12:22: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建议是买个大点空压泵,再给它配上一个小的储气压力容器(最好要经过当地锅检所的合格检验),这样往外…
--------------------------------------------------------------------------------------------
这个才是正解。一般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泵。

网友P:
丁师傅说得对,支持!

网友Q:
没有用过,只用过压缩机

网友R:
一般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泵

网友S:
下面引用由丁成华在 2006-2-10 12:22: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建议是买个大点空压泵,再给它配上一个小的储气压力容器(最好要经过当地锅检所的合格检验),这样往外…
--------------------------------------------------------------------------------------------
支持!

网友C:
像你这种情况是可以的,最好用个变频器加压力检测,这样比较安全又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