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

楼主(2005-11-27):
台达DVP14SSR2 DVP14ES00R2除了输入电源不一样外,其它性能可以互相兼容吗?就是同一个程序不作任何改动可以在二者使用吗?还有其它大的区别吗?

网友A:
支持指令完全相同,同一个程序不作任何改动可以在二者使用。不同的地方是连接扩充机不同,SS比ES功能多增加的一个地方是扩充机,SS与SA,SC,SX连接扩充机相同,不仅可连DI/DO模块,还能够连接模拟量,温度扩充模块,而ES只有DI/DO(数字点输入输出)。

楼主:
DVPPS01是1A的电源模块,为14SSPLC及TP04G、1个霍尔传感器、1个接近开关及3个接近开关供电,测输出电压为23.75V,是带载能力不够吗?如果够的话富裕量还有多少?我还想接一些其它设备。我没有这个概念,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不熟悉台达的PLC,但是作为一般的经验,电源设计要有一定的冗余,你现在测试电压才23.75,略低于24V,证明已达到了电源模块的最大功率了。使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寿命会有影响,如果可能建议选用大功率的电源,增加一个电源24V,50W的开关才几十元啊。

楼主:
开关电源的质量能保证吗?可否推荐几个好一点的品牌?

网友B:
我相信DVPPS01是1A的电源模块就是开关电源啊,现在一般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这样的能耗比会高一点,也轻一点。开关电源的牌子太多了,上海有一个衡浮电源在深圳赛格好像很多,还有就是明纬了。你用一般的电源就可以了,PLC上面应该有做滤波和保护的。没有必要用所谓的制定电源,当然价格差不多除外,另外就是PLC性能不好,对电源有特别的要求。当然你最好,PLC用单独一个电源,其他的开关输入输出接的电源用另外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