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位置传感器SSI信号模式

楼主(2005-11-27):
电磁式位置传感器量程0~200mm,输出SSI信号,与Siemens FM338连接,怎样读出数据,程序里怎么与位移对应。另外位置传感器还有哪几种输出类型。

网友A:
SSI是一种通讯格式,我没有具体使用过。如:RS485接口电路,通讯协议有MODBUS,ASII码。

网友B:
有模拟输出,ABQ输出,CANBUS输出DEVICENET输出..很多很多

网友C:
我公司有这种SSI接口显示控制仪表,并可以变送为标准电流\电压信号输出.
胡先生  电话:010-62562764
QQ:398580683
MSN:HQM567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