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六根出线?

楼主(2005-11-27):
我初学步进电机.请教一个问题,两相步进电机照原理出线应是四根,A A- B B-,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六根出线,还有两根是做什么的?哪位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相当中心抽头,可按四相单极性接法连线。

网友B:
就中心抽头。和两种接发。如果电机发烫。就可接中心抽头。这样牺牲力矩。

网友B:
如果需要驱动器打电话。13521687025

网友C:
亦云人云说的 四相单极性接法是什么意思?
我没搞懂。

网友A:
四相单极性接法连线

网友D:
这个属于几相的步进啊??一共是9根线,其中一根是接地线~~还有几根都是一组一组的通~~~一共4组!!

网友A:
应是2/4相

网友D:
TO亦云人云:我对步进不是很了解!!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是不是我的那个电机叫四分之二相吗??

网友A:
两相双极性 或 4相单极性

网友D:
那我的那个是双极的~~因为上面写了BIPOLAR SERIER 1.8'STEP MOTOR
TO  亦云人云:我想在问你一个问题!!那双极和单极的个有什么优点??他们个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A:
请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qg-wedm&id=678

网友E(2008-10-22):
我现在有一台步进电机有七个引出端,我量出了有1,3,5.三个引出端是导通的。其它的都不导通,请高手们告诉我我的电机正常不?为什么?

网友E:
我说的是在静态的情况下,我没有转过转子。我也没试过。谢谢

网友E:
我现在有一台步进电机有七个引出端,我量出了有1,3,5.三个引出端是导通的。其它的都不导通,请高手们告诉我我的电机正常不?为什么?我说的是在静态的情况下,我没有转过转子。我也没试过。谢谢

网友F:
123是一组? 2是中间点出头

456是一组 5是中间出头

所谓的6线,一般是这样的结构,用万用表打一打基本上可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