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吗?wincc的配置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5-11-27):
我使用一台315-2dp PLC 上位使用两台装有wincc的PC机,两台PC分别从各自的PG/PC中分配不同的地址,在step7中是不是要作设置呢?还是另有设置方法?谢谢,请大家帮忙啦!!!

网友A:
不需要设置,在wincc中一台在MPI中建立连接,一台在DP中建立连接

网友B:
sutra:
     您提供信息太少,我无法提供具体的答复,不过可以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