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11-27):
李老师,你好,
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是否可以输入2相?不可以的话,是否可以通过改内部电路,而直接输入2相呢?急,

网友A:
1)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大多是可以输入单相,但只适用于小功率(<3.7KW),而且变频器功率要加大一级.

网友B:
所有功率变频器都可以,但降额多少看模块大小。
只是考虑成本问题功率越大要改成220V越不合算!
就好比CPU是586,可是搞个386的电源到电脑上!那么回事

网友A:
有的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大功率变频器如果输入单相电源,则整流模块电流及滤波电容都要加大很多,实际操作很不方便!

网友C:
可能还要加电容,因为好多三相380的变频因缺相而造成炸主电容或模块。

楼主:
TO:李老师
三菱FR-A540-5.5K有缺相保护吗?我自己有台5.5KW的,可以单相输入吗?

网友A:
可以,但一定要接R、S,因为电源是从这两端引线。

楼主:
接R,S?要输入2相吗?
真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网友A:
接R,S,只算一相。

楼主:
R,S同时接在这一相电源上吗?再不需要改其他的了吗?
十分感谢李老师!

网友D:
????????????????????不妥!
R,S均应相线

楼主:
TO: 董事
怎么不妥?R,S均应相线,同相?还是一火一零

网友A:
R-S电压应为380V没错。

楼主:
TO:李老师
我用一台升压变压器将市电220V升到380V后接到变频器R,S端,(FR-A540-5.5K)变频器正常工作.一天后,变频器报警,过载灯亮,面版显示正常.经测量输入电压偏低330V左右.请教李老师该如何解除故障,变频器是否烧坏模块?

网友A:
“过载灯亮”是指哪个灯?330V应跳“低压”才对,是否是变压器功率不够?

楼主:
电源指示灯下面的红灯亮,面板显示"EUu『"

楼主:
变压器功率够够了

网友A:
EUu是低压故障,变压器功率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