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concept的问题?

楼主(2005-11-27):
手头有一台Modicon Compact 984-245PLC,用Cocept 2.6报告出错,好象说不支持该CPU,难道只能用Modsoft这种DOS下的软件吗?听说Proworx 可以使用,但又没得下载,请各位帮助。

网友A:
你这个是老型号的PLC,你可以看看concept里有没有,没有就不行了

网友B:
Proworx你可以在http://www.telemecanique.com/Repository/index.nsf/aa_getdocs?OpenAgent&p=546&c=group10~en&L=en&App=rds_all
下载试用版,如果下不下来你可以联系我,我给你传一个。

网友C:
你的CPU版本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