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温带压煤气压力测量管路

楼主(2005-11-27):
   温度1000,压力1.6MPa煤气(含尘,或不含尘)压力/差压测量管路如何设置,管件及阀门如何选择,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温度真的有1000度??~!!保持怀疑……

网友B:
1000度 煤气 是什么形态?

楼主:
确为1000度,为煤气炉及其出口管上

网友B:
呵呵 有点氧气或者其他 活性气体 就炸喽
我们倒是有现成的 陶瓷取压装置,防堵防磨的,后端直接接差压变送器

楼主:
量子风
     “陶瓷取压装置,防堵防磨的,后端直接接差压变送器”
 可否具体点

网友C:
水冷可以到1200度

网友D(2006-01-08):
通过引压管将压力引走到远离现场的地方就可以用差压变了吗!

网友D:
to lyh364:
  有解决方法吗?好的化总结一下,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E(2009-02-12):
比如测锅炉炉膛压力时,温度也是相当高,差不多也1000度左右,也是用引压管直接引出来然后接变送器的,气体降温很快。和测炉膛压力一样,都会含有灰尘,这样的话可以适当增大引压管的直径,并且在引出时稍微向上倾斜一定的角度,这样就不容易堵了。楼主最主要的是要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