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的问题

楼主(2005-11-27):
我在厂里是负责dcs系统的,但最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系统是横河的cs3000它有两个网,一个V网,一个是以太网,都是同轴电缆的.以太网经常出现时好时不好的问题.请问怎样解决.当然我首先想到的是把同轴网改成RJ45的网络,中间用Hub连起来.这也许是彻底的办法吧,以后维护也方便.不知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同轴网出问题多是因为终端电阻不匹配、电缆质量不好、距离超过最大长度等因素。您可以检查一下,当然如果用HUB和rj45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是改动较大。

网友B:
不太可能吧!我们都用了三套CS3000了,以太网我们自己配的用HUB的和RJ45.VNET用横河自带同轴电缆的.没听说以太网用同轴的啊!

网友C:
BNC接头个人认为比RJ45的更可靠,再检查一下,不行就更新同轴电缆BNC接头可能更经济。因为你的系统可能还在使用WINDOWS4.0所以可你避免新的改动软件驱动等冲突!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2000.
如果是终端电阻不匹配,也不会出现有的电脑能连,有的不行.
我这边外面操作电脑6台,工程师站一台,出现问题时,不是所有电脑不能连,有时一台,有时2台,有时.... 情况不一定.
我还有一套是winxp的,用的是hub就很好,下装速度很快.
西风雨,你好,看来你也是个中高手了,以后多切磋切磋.
有QQ号码?
我的QQ:592584337

网友D:
同轴电缆网络不通,首先考虑电阻匹配问题,再者考虑电缆接地

网友E:
我们两个系统都是以太网配的用HUB的和RJ45.VNET用横河自带同轴电缆的.感觉还不错,不过最近一套新的(才用一年)的V网中有根线老是时断时续的,昨天让横河的人来看过了,因为现在正在用,他们也没有办法,也怕在检查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
v网出现问题是麻烦,我前一阵不小心碰了一下v卡,差点把工程师站都搞停,后然总算恢复了.吓了我一身冷汗.

楼主:
这两天又正常了,网上邻居也能看到了. 我什么也没动.
真邪门!!!

网友E(2005-12-27):
经常出现问题,但是在生产中,又不敢动,呵呵

楼主:
好了一阵,这两天又有问题了.今天厂里要换产品,所以有几个画面要修改一下.可是有两台没法下装.我把其中一台重起一下,可没想到起不来了,开始急死我了,后来一看,是计算机的风扇没转,是线有点送,弄了一下,总算计算机起来了.下装也都可以了.

网友A:
这是一个隐患呀,可以用网络软件测试一下,比如netxray等。

楼主:
我也知道,可也没办法.再说那的买正版的.买这个软件恐怕很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