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J65SBTBI-16DT模块运行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5-11-27):
请问各位老师傅,我这里有一个CC-LINK模块,型号是AJ65SBTB1
-16DT,现在出现了RUN运行灯不亮,输入灯没有什么问题,给信号就能点亮,PW灯也是亮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指点一二.急!!!!!!!!!!!

网友A:
可以用软件诊断一下看看提示的错误号。

网友B:
付兄,有AJ65SBTB1的资料和软件吗?拜托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C:
你的AJ65SBTB1模块一共有几个接没接终端电阻,如果外部的电路没有问题,看一看设置对否如果没有问题,再用软件测试一下就可以了